是失控吗?还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2-08-06):
今天起的早,就跑去晨飞一下~
当飞到第四个电时,发现飞机在空中突然失去动力,之后约1秒内由恢复动力~

说说配置和情况:
XG8控,升级到最新的软件了,我看了一下控上的总时间,连续开机35分钟~
RG611原装接收+铂金40A+215MG+S9257+ZYX-S+3600KV
检查过ZYX、接收、电调的所有插头并无松动。。
失去动力的当时,目测估计飞机是在15米之内~

下来后,检查了一翻,由可以继续操了1个电池。。。。~
是失控?还是???~~

网友:
继续检查,排除干扰

网友A:
对这块电池标记,专门关注,测测电压,另是否设置了电调低电压保护?关掉试试。

网友B:
有一次后,以后就会心惊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块电池标记,专门关注,测测电压,另是否设置了电调低电压保护?关掉试试。

电池一直都很好用,要是电池问题,估计ZYX会重启,情况应该会马上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次后,以后就会心惊惊。

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池接头是不是接触不好,或者哪里有虚焊。
我有一次也是这样,飞机离地1米的时候突然失去动力,后来检查了好久,才发现电池插头焊点接触不良

下来后,我就马上检查了一下T头,并无发现松动。。所以,现在是很郁闷~

网友:
小心XG8,我的朋友就是这个控炸过几次

网友:
這狀況我碰到4~5次了
我也用ZYX,FF9+frsky模組,每次失控後frsky模組就會出現綠燈快閃
原本是紅燈恆亮!  綠燈快閃到底是啥?  官網都查不到

現在懷疑幾個地方
1.模組  只用一年多
2.bec   我的是SBEC4A
3.zyx   要問飛越老大

反正這要找出來原因是很難的,因為飛100趟才會出現一次
後來我發現失控後只要按模組後面的一個鈕就會變"紅燈恆亮"
昨天才碰到的摔斷了一支槳,而且是修好第一趟,真TMD 幹
下次再碰到第一瞬間反應就是後面按鈕!

网友D:
无独有偶,我是飞机昨天也一样,忽然失去动力,当时是飞低速航线,正做熄火降落,两秒后动力恢复。估计是天气太热电调保护了。换架飞机飞,歇了十几分钟后什么事情也没有

网友E:
1楼的西瓜好大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独有偶,我是飞机昨天也一样,忽然失去动力,当时是飞低速航线,正做熄火降落,两秒后动力恢复。估计是天气太热电调保护了。换架飞机飞,歇了十几分钟后什么事情也没有

我估计不是电调太热保护,早上气温才27度,之前33度我还连飞几个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楼的西瓜好大吖

西瓜是什么意思?

网友F:
是不是电机的插头松了或稀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电机的插头松了或稀焊……

不是的,检查过了~

网友G:
别纠结了找不到原因就由他去吧 该炸怎么都得炸 躲不掉了
有时候运气不好 会碰到出现故障的时候 祝阿罗的大小飞机都平平安安

网友H:
亮点是二楼的西瓜

网友I:
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J:
标题
建议把主轴上下两颗螺丝检查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小齿盘螺丝断了 表面看不出也是掉动力开始以为失控又飞了两起落然后就炸下来了 建议检查下链接固定的地方 机械部份检查没问题再检查电子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