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rc新款450的一些使用感受

楼主(2012-08-06):
没时间拍照,仅以文字说明,希望对打算入手的tx有帮助。
缺点:
1螺丝孔位精度实在不敢恭维
2号称除机架外其他都通用,但实测发现至少尾传齿轮组固定件是不通用的 螺丝安装位与当前pro的差了1mm,我挫了半天才换上fy的金属件(不要以为塑料的我没比对过哦)
3号称舵机的安放形式可以适合加长舵机可是加长的结果就是陀螺仪安放位置更少 ,实测发现由于类似mb这样长陀螺仪如果有部分未固定在金属支架上他的抗震性能将大打折扣。如果类似gt5,其触摸屏调试位置又完全被挡住无法调试。
4斜盘舵机只能用短舵机臂,不然干涉
5套装没有头罩和大桨,价格偏高
6只有塑料的一体化脚架可以无缝安装,其他的类似fy的碳纤维脚架装上去安装面是有1mm间隙的
优点:
1尾舵机位置抬高,拉杆与L臂在一条水平线上,操控更佳
2电池下移,重心降低,更稳定

网友:
看来还有待改进

楼主:
仿的毕竟是仿的 ,细节做的还很不到位

网友:
俺打算450pro全部拆開來買,不買套裝

网友:
优点真少

楼主:
卖家宣称的十条创新,我看很多反倒是鸡肋

网友:
 没有经过测试

网友:
我差点儿就入了

网友A:
每个飞机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关键是对得起他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飞机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关键是对得起他的价格……

是的,我觉得这价格偏高了
对比其他厂家类似产品,除了机架有些新意外,其他配件对不起这个价格。

网友:
  偶去拍的时候~ 卖家问了些问题,然后叫我三思!

网友:
大家说说嘉迪。。最近在打折,才300多,装机了的朋友说说

网友:
有哥们说侧板比普通机体薄,这个就缺乏诚意了。作为一款木有大家实炸检验的机体,价格的确高,螺丝孔位的精度问题的确不应该。那头罩,舵机臂干涉问题好解决,出自己专用头罩或西装。新手胡诌点建议,是不是可以延长陀螺仪安装板,或者延长整个尾管夹和侧板,直接夹一条1MM厚的碳尾管,尾撑是不是就可以扔掉了。

楼主:
昨天哪个小鬼调皮把911全顶上去了。最新情况:十字盘一棵螺丝原来是华斯的,难怪老是高度控不住

网友:
我买了个机身,回来自己组装,旋翼头尾巴那些全部自己另外单配,不过说实话,450t那个机身有两个缺点,一是碳板太薄,只有1.1mm,原装或者冰人的都是1.5mm,甚至还有2mm的,另一个就是螺丝孔位不精确,其他有点不说了,结构设计我真的很喜欢,为了这个,我把亚拓450 pro都卖了

楼主:
我也是看着新鲜才买的 还特意新买来一个GT5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