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机身抖动厉害

楼主(2012-08-06):
亚拓450机身抖动厉害,哪里有问题?

网友A:
怎么个抖法

网友B:
像楼上头像那么抖?

网友C:
主轴和横轴不弯的情况下在检查大浆的动平衡.

楼主:
已解决,大桨问题。谢谢了

网友D(2012-09-30):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大桨问题。谢谢了
兄弟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有可能是主轴的事

楼主:
我换了尾舵机,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