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 电容屏 拆卸 与 更换

楼主(2012-08-06):
iphone4的 出现 对于大家来说 都是 纷纷购买  本人  在碎了第2块屏之后  决定 自己更换 现 给大家  介绍下拆卸 与 更换过程  专业人士勿看  因本人纯属业余选手 第1次修手机  废话不说  上图+说明

拆开后盖 如有iphone4专用拆卸工具最好 我给大家上的是徒手

拆开后盖 如有iphone4专用拆卸工具最好 我给大家上的是徒手

后盖拆开 分解图

后盖拆开 分解图

拆开前盖1

拆开前盖1

拆开前盖2

拆开前盖2

连带位置

连带位置

前盖全部拆开

前盖全部拆开

上手机专用双面胶

上手机专用双面胶

新屏按上

新屏按上

连接处用胶带固定 以防松动

连接处用胶带固定 以防松动

安装完毕 如有看不明白的 可以PM我 专业人士请勿拍砖

安装完毕 如有看不明白的 可以PM我 专业人士请勿拍砖

网友:
我是换过2只IP4屏幕的,判断你的是山寨机

网友:
恩  山寨IPHONE4

网友:
IT4吧,IP4不是这个样,触摸也没这么容易更换,一般都是总成

网友A:
拿4百块的山寨机冒充4K块的iphone4。不脸红。

网友:
山寨ip4,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4百块的山寨机冒充4K块的iphone4。不脸红。

山不山寨  咱先不说   我发的目的是  换屏的过程   喜欢看呢  就看看     不喜欢  你可以不看

网友B:
第二张图片第一眼看到是只女人手,仔细一看手指上毛还挺长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有心人!!!!

网友C: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双卡双待、超级无敌续航核动力电池、一亿像素单反镜头、自动语音识别智能语音王——IPHONE4

网友:
 没苹果 但是电池出卖了你 苹果电池好像外观是黑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片第一眼看到是只女人手,仔细一看手指上毛还挺长的

楼主是让看手机 你却看楼主的毛

网友:
一拆背面板,就知道这是山寨机,主要是电池和主板的布局 ,真正的i4内部螺丝很小,而且还有垫片。。。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让我们看换屏,别的都不要瞎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双卡双待、超级无敌续航核动力电池、一亿像素单反镜头、自动语音识别智能语音王——IPHONE4

兄弟  你太有才了

网友(2012-09-12):
楼主这台明显是IThone6,要是真的iphone4这样换显示屏,早废了。

网友:
山寨货,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