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曲线已经是一条斜线了,但是摇杆推到1/3的地方电机 ...
油门曲线已经是一条斜线了,但是摇杆推到1/3的地方电机才开始转

楼主(2012-08-06):
如题,用的控是futaba 10C,把油门曲线调到笔直的斜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摇杆推到1/3后
电机
才开始旋转,是菜单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花牌电调?

网友B:
电调行程设置了?

楼主:
控用固定翼的模式一切正常,切到直机模式就出现这种怪现象,是不是有什么混控被默认打开了?

网友C:
是不是设了柔和启动啊

楼主:
那电调是滑翔机上拆下来的,之前只设置了电调刹车,其他默认

楼主:
有懂10C设置的同学吗?麻烦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行程啊!! 大佬 多潜水 少发帖·····

楼主:
已经论坛里搜索过很多遍了,貌似用10C的人很少,不知道该在哪里设置。

网友D:
好吧,估计LZ是个不潜水的主,简单说下普通电调油门行程的校准设置,一般电调新装机都需要校准油门行程,以好淫电调为例,具体操作过程是:打开遥控,把油门摇杆打到最高,带电机插电,等两秒钟,听到电机发出滴滴的声音后油门拉到最低,这样油门行程就校准了

楼主:
再解释一次……我遇到的问题是遥控器用固定翼模式,电调行程是正常的,但是切到直升机模式,行程就不对了,是不是10C有什么设置需要关闭?

网友E:
楼主解决了吗,可能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感觉也是从固定翼转电直出的问题
10c还真不让人省心啊

网友F:
换了直升机模式再设置一次不行吗?

网友G:
电调确实要设置形成问题的 通电第一步

网友H:
用10C的人太多了吧!
电调油门行程设置一下就好了,哪需要关闭什么功能啊!
切换模式了当然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了。

网友I(2012-09-23):
电调的油门行程没设好,一开始我也是不懂,油门推到12%电机才开始转,后来电调校准了油门行程,推到2%-3%就开始转了

网友J:
才知道电调还要设置呀
赶紧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