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 D/R调多少合适啊?求解

楼主(2012-08-06):
亚拓450 D/R调多少合适啊?求解

网友A:
根据自己的手感来!

网友B:
萝卜韭菜

网友C:
我的是控是JR的 +35-40% 之间 如果你觉得肉了 就往下讲 觉得太灵敏了 就往上加

楼主:
这个数值越高越慢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调的是EXP吧
一般DR100%默认就行,调EXP,JR是正数F的是负数,也就是说数值越大飞机越肉,这个根据自己的手感来调就合适没有固定的数值。

网友E:
我用天7 就方向40 其他都100

网友F:
我XG7,小舵100,大舵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