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钢条怎么切断

楼主(2012-08-06):
角磨机?直接砸断?

网友:
角磨机安全些吧?
直接砸断有点暴力了吧?
我是角磨机慢慢切断的.别求速度.

网友A:
上砂轮机两边都磨一条口,一敲就断。。。。

网友:
用角磨机四边磨囗,一锤打断

网友:
用砂轮机切口较宽,有点浪费。不过我是切到用手可以掰断的程度,也许可以磨四个小缺口然后用锤子敲。

网友:
金刚石切片

网友:
磨个小槽,掰断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用门掩一下。就像小时候掩核桃那样,砰地一声就断了。并且断面很齐。
或者,一手攥紧。一定要攥紧!另一手用力一弹,一定要用力!我擦一声,就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用门掩一下。就像小时候掩核桃那样,砰地一声就断了。并且断面很齐。
或者,一手攥紧。一定要攥紧!另一手用力一弹,一定要用力!我擦一声,就断了!

手断了

网友:
 学到空手道黑带第八段你就能凭空手切断了....

网友:
四周磨个槽!地板一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用门掩一下。就像小时候掩核桃那样,砰地一声就断了。并且断面很齐。
或者,一手攥紧。一定要攥紧!另一手用力一弹,一定要用力!我擦一声,就断了!

用力一拜,弯了

网友:
我有时候用意念一想,再把白钢条拿起来一撅,比黄瓜还脆。

网友:
用角磨机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没角磨机的做个刀杆,用角磨机砂片在车床、铣床上切,又快又安全。

网友D:
不成吧,以前用白钢条时,用切割砂轮磨到三分之二(乘三分之一),夹台钳上用锤都打不断哈,最后还是反面又磨到仅有4MM左右才用锤打断的,不信你们磨个口就能打断的。
我到内过一种断白钢条的法子,就是自已没试成功过,14MM以下的方型白钢条,在车床刀架上,用垫刀片垫在白钢条内位置用两螺栓紧住,留头部的那个螺栓不紧,垫刀片的位置要在第二粒和第三粒刀架紧固位置的白钢条下,用第一粒螺栓的夹紧力将带磨口的白钢条挤断。

网友:
有一回安装白钢刀时没有看清楚垫铁是否齐整,结果上紧中间的螺丝再上前面一颗螺丝时车刀断裂了(10mm的白钢),从始我就用这种方法断白钢条,既不会退火又快捷。

网友:
17、18楼的方法值得尝试一下。

网友:
还没断过白钢刀呢

网友:
用砂轮机磨一下四周,然后用抹布包好,这点很重要哦,否则有可能飞起的白钢条会伤人的。
然后用锤子一砸就ok了。

网友:
小车直接切啊

网友:
角磨 配1.2的薄切片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断了

呵呵 手断了,断的另一个插肉里没?

网友(2012-10-29):
学习了,这种讨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成吧,以前用白钢条时,用切割砂轮磨到三分之二(乘三分之一),夹台钳上用锤都打不断哈,最后还是反面又 ...

如果是真正的白钢条,应该可以.  可我前段时间买过2条假的3mm切断刀条. 用力大了会弯.  呵呵

网友:
为啥不用线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用门掩一下。就像小时候掩核桃那样,砰地一声就断了。并且断面很齐。
或者,一手攥紧。一定要攥 ...

这个......门够结实啊,我家门夹核桃,门轴螺丝都松了。

网友:
线切割是王道。

网友:
18楼的方法我也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断了

你还真是的...........

网友:
还有我要补充一下!在用手折断之前最好用块布之类的包一下再折,这些杯具听的多了!安全第二呀!

网友:
角磨机,断后用车刀车一下端面。

网友:
牙一咬,嘎嘣脆…角磨割点一敲完事

网友:
还是角磨机实在

网友:
线切割吧   安全还可切形状 角度

网友:
朋友别那么抠门嘛,花点钱去找线切割割一下.按平方算最多几毛钱,你这有没要求,说不定不收你钱,几分钟就搞定的.而且切来也很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砂轮机两边都磨一条口,一敲就断。。。。

我的10*10mm的高速钢
我4边都磨了口了,放地上,两个铁的东西架住它,敲磨口的地方,敲到白钢条跳起来都断不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