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議的失控原因

楼主(2012-08-06):
昨天剛遠行回家, 見時間尚早,便帶著880 去水庫放船。玩了一個多小時後,船竟然不聽使喚,往對岸一頭砸進去不動了。心想大概是電池用完了,剛剛才在跟旁觀的人說這很省電,上次充電已是一個月前的事了, 結果立刻出糗!
剛好泳褲在車上,便泅泳到水庫對岸救她回來(還好不太遠,剛好是水庫最窄的一邊,才60米)。
看到船時傻眼了,原來不是電池沒電,而是如下圖的搖臂開關跳掉了
把開關打開後,請岸邊的人把她開回家,一路順利,但收船時又看到跳掉了,天啊,難到鬼門開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开关装在什么位置。请检查撩绳在松弛的的情况下是否会挂到开关。

楼主:
有道理,晚上發圖片。若真是這原因,那給他轉個180度就OK了,感謝提示!

网友:
转180度也不保险,最好是移动开关的位置,让前后帆的缭绳在帆飘状态都勾不到的位置
如果不想移开关,就按图用钢丝做一个保险架

网友:
少个神台少只鬼,不要开関也可以

楼主:
這就是開關的位置(往上是關),感謝各位提供的看法,不然我還真以為這開關會亂跳,不敢裝了!
RC老大的意見甚好!

网友A:
這質量非常好...多牌子搖控也採用、這不是一分錢一分貨問題!QC質驗出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質量非常好...多牌子搖控也採用、這不是一分錢一分貨問題!QC質驗出錯,
请教这是什么牌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