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还活着!!。。。P51炸机小记

楼主(2012-08-06):
飞的太安逸了,难免要得瑟一下,技术不到家就别得瑟嘛,玩什么倒飞,摔了吧。呵呵,说的就是我。
炸机过程就不说了,反正拣飞机不是什么好活儿,深一脚浅一脚的还都是泥,以此为戒吧。

不完全损失情况:
      电机酒精腌制中好坏不详,机身头部撞歪(是否能修正,未知。据说要热开水伺候),马达座开裂(可修复),机翼从拼缝中断成2节(可修复),机尾联动后轮总成断掉(可修复或更换),螺旋桨有伤,出现白痕,纠正后还能用(原厂的GWS用料真TM好,很有韧劲儿,这东西我一气儿买了8个,摔去吧),整流罩破损(粘粘接着用),最悲催的起落架本来是每降必断的,这次竟然坚挺的固定在机翼上,2个都完好无损,意外,真是意外!

中午,把所有电子设备拆除,电机用95度酒精刷洗后腌制(多泡泡,彻底点儿),剩下的空机身拿到卫生间用花洒伺候,里里外外的冲啊。总算恢复原貌了,除了机头是歪的 ,捡吧捡吧将散件归到一块儿,同学们来围观吧

上图:

都是P51的

都是P51的

明显看出来歪了

明显看出来歪了

机身附件等

机身附件等

电机和附件

电机和附件

机头

机头

换个角度看

换个角度看

呵呵,飞行员安在:)

呵呵,飞行员安在:)

很帅:)我还会回来的!。。。

很帅:)我还会回来的!。。。

网友:
   驾驶员还活着比什么都强,

   你要是开一个修理厂,并免费清洗,最近的活肯定多

网友A:
按照我告诉你的方法,保证恢复青春,,不信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告诉你的方法,保证恢复青春,,不信你试试

    老大你真闲在呀 我们可都等急了

楼主:
好消息,晚上组装好电机,接上设备试车,拉力刚刚的。机身尽量修复,实在不行,只能换个空机身了,实在是舍不得P51不能就此罢手。

网友:
个人感觉2战机倒飞好像都不稳定

网友:
  介都不似四儿

楼主:
老大指点一下,是把机头泡在烧开的滚烫的热水里吗?

网友:
90度就ok 哪变形泡哪 回来自己补油漆

楼主:
抄收,今晚准备大木桶开泡

网友:
给桃子出一个馊主意,实在不行,就给机身做个大手术,在机身凸面切几个V型口用胶粘上,或者在凹面切直口加榫,多来几个口,把他调过来,死马当活马治吧

                 注意:要保证机翼插口的尺寸。

楼主:
好消息,机身经过热水浸泡已经恢复原貌的98%了,不是仔细观察的话根本看不出来的。
下一步,需要粘合亚克力材料的电机座,断成3节了,我想用502之类的快干胶水来修复,不知行不行?总担心修复后的强度不够承受电机的扭力导致事故隐患。另一种方法就是拿到外面原样加工一个了。

。。。。。未完,待续

网友:
信春哥,,得永生
信坏帅,,得实惠

网友B:
这回信了!桃子,你是光用的开水吗,里面没放什么作料吗?孜然什么的

网友:
请教用酒精侵泡电机有何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回信了!桃子,你是光用的开水吗,里面没放什么作料吗?孜然什么的

呵呵,看个人喜好了。比如我喜欢甜咸口儿的
开水泡只适用于EPO,老大说过:“那坏了泡哪”

网友:
哈哈,修的真好,和新的一样,周末继续飞

楼主:
呵呵,已经修好了,周日测试一下。这次炸机后,下拉和右拉不太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