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锁不住 有点抖

楼主(2012-08-06):
500机 用GP780 刀行浆 控天7 感度已经调很低了 还是会轻微抖 是不是尾浆的问题?

网友A:
有时候是尾舵机的问题。

楼主:
舵机保证没问题 是MD732

网友B:
780的问题

网友C:
转速达标不,减震如何,

网友D:
780很难搞,太敏感

网友E:
轴承检查过吗?

楼主:
转速绝对达标,油门中间点最少60了,780用了两层泡沫胶,现在就是怀疑尾浆是不是要换方形的

网友F:
转速不够 会抖,陀螺没按牢固会抖 陀螺自检不好会抖

楼主:
还是陀螺仪应该重新调呢,反正尾浆必须换方形的

网友G(2012-10-18):
学习才是硬道理

网友H:
换个陀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