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 KV 值在 1100-1200, 配 GWS 1060 桨, 效率很 ...
请问有没有 KV 值在 1100-1200, 配 GWS 1060 桨, 效率很高的电机?

楼主(2012-08-06):
之前设计的一架载机是使用 KV 930 2212 + GWS 1060 + 3S 锂电的配置.
好多模友认为动力弱了, 经计算需要一款KV值在 1100 - 1200 的
电机
. 希望效率不比 KV 930 2212 + GWS 1060 低.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吧.

楼主:
PS: 对重量不敏感, 所以电机重一些都无所谓. 只要省电、效率高就好,用于FPV。

楼主:
请大家继续帮忙.
电机打算选 2217 或者 2814 尺寸的, 请大家推荐一个选哪个牌子哪个KV值的比较高效;
关于桨, 除了GWS 1060以外, 还有没有其它高效率的10寸桨, 螺距在5左右的呢?

楼主:
继续求助.
查了 XXD 2217 KV1100 与 朗宇 2216 KV1100 的资料, 似乎配 GWS 1060 的效率都不高呀.
对于搭配同一种桨的不同电机用“转速的平方 / 输入功率”来估算配这款桨时的效率:
(数据来源于网上,可能有虚假数据。)
GWS 1060HD
KV 930 2212
7130 * 7130 / (11 * 9.9) = 466822
KV 1100 2217
8450 * 8450 / (11 * 19.5) = 332879
KV 1100 2216
8450 * 8450 / (11 * 18.9) = 343446

网友A:
如果以静止状态的力效为衡量标准,转速越高,效率越低。如果非常看重这个的话,试试kV500左右的电机,3S电池下配14×4.7这样的慢飞桨,会有惊喜的,不过如果不是用在四轴上,这样的配置很难正常飞行。GWS 1060EP这样的桨本身并不是设计在很低的转速下工作的,在有一定空速的场合,它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衡量定距桨的效率,不能专看静止状态的力效。

楼主:
感谢分享.
我是用在1.5米的电固载机上面的, 原本是选 KV930 2212 的, 可是有模友要求增加动力, 所以只好找个KV略高的了.
因为是用在固定翼上, 所以还没去考虑静拉力的力效问题喔, 考虑了静止状态时的转速.

网友B:
苍蝇哥高见

楼主:
没合适的选择了么.
不知为啥 2216 2217 级别的找不到效率比 2212 高的呀, 或者是不是XXD KV930这一款的数据是虚假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