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人了解无气喷涂机

楼主(2012-08-06):
那位高人了解无气喷涂机来说一下

网友:
标题

你知道不知道发动机的高压油泵和喷油嘴。跟那原理很相似!!

网友:
听说这个机器很贵?要1W多?那个喷头是耗材要1K多?都是道听途说

网友A:
一般用的是柱塞泵
才能將漆料加壓到200kg以上
然後再用噴嘴噴出
隔膜泵好像只是漆料的送料機
仍然需要空氣壓力來使漆料霧化

我的使用經驗上
噴頭很會堵
每隔一陣就就要反噴來清噴頭
但效率很高
我和老爸半天可以把一整棟(佔地100平方米,五層樓)漆完
包括天花板及外牆,地板當然是不用噴的
用掉大約15加崙的水泥漆
算很省漆料的

网友:
无气喷涂是利用柱塞泵原理,直接吸取涂料,高压从喷枪小口喷出。
有气喷涂,是利用喷射泵原理,高压气流喷出的同时,形成负压,吸取涂料,混合工作气流喷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的是柱塞泵
才能將漆料加壓到200kg以上
然後再用噴嘴噴出
隔膜泵好像只是漆料的送料機
仍然需要空氣壓力來使漆料霧化

我的使用經驗上
噴頭很會堵
每隔一陣就就要反噴來清噴頭
但效率很高
我和老爸半 ...

委座效率好高啊,100平米 5层。。。

网友:
电动喷枪

网友:
还有静电喷涂也属于无气喷涂

网友B:
房子装修,外墙是刷漆省钱还是贴瓷砖省钱?

网友:
我打听过.那个机器不贵呀....就不知道耐用否...什么工具一被中 国制造了..就不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房子装修,外墙是刷漆省钱还是贴瓷砖省钱?

台灣40年以前開始流行外牆貼磁磚
但經過了三四十年之後
發現問題開始出來了
磁磚剝落砸到人肯定要罰錢
沒砸到人會收到影響市容的罰單
磁磚裂痕無法直接以止水劑修補,要整面打掉重作
磁磚不能片面修補,一定要整面打掉重作,否則有色差很難看
但時間過去了
磁磚的價格沒貴多少
但貼磁磚的工資不是三四十年前的工資了
貼一整面磁磚還要搭合格的鷹架
否則又是一張工業安全的罰單

難怪歐美先進國家只看到刷漆的
完全看不到貼磁磚的住家
因為這種問題人家己經在八十年前就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