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集体螺距 设置一问

楼主(2012-08-06):
700e  v2飞机,十字盘连杆长度、桨夹连杆长度均按照说明书设置,十字盘已经水平,且此时螺距为零度,下一步该设置循环螺距了,问题出现了,通过调整控的(10cg) swash afr选项内的pit比率将正螺距调整至12度,发现负螺距仅仅为-7度,所以想问问专家,此种情况是这么出现的 ?舵机中立点不对吗?还是其他问题导致?该如何调整?感谢专家的解答,谢谢!

楼主:
自己顶,问题很弱智,但还是希望高手解惑

网友:
没看懂 是设置集体螺距还是循环螺距呀

楼主:
继续顶顶,希望热心高手解惑啊

网友:
这和3GX有什么关系?舵机中立点都没有调整好,十字盘水平有什么用,螺距0度又有什么用?

网友:
进入3GX的DIR模式,调整舵机中立点,再微调拉杆。

网友A:
在3GX DIR模式下面,螺距曲线为默认的0-100的直线状态,这个时候油门推到当中就是螺距50的位置,舵机要在中立点,舵机连杆和舵机中心线垂直,十字盘水平,同时桨夹0度,如果达不到通过调整各个连杆长度来实现。0度没有调好,最高最低永远调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3GX DIR模式下面,螺距曲线为默认的0-100的直线状态,这个时候油门推到当中就是螺距50的位置,舵机要在中立点,舵机连杆和舵机中心线垂直,十字盘水平,同时桨夹0度,如果达不到通过调整各个连杆长度来实现。0度没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