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震动?

楼主(2012-08-06):
买了3对飞越30桨和3对天资20玻碳桨,用滚主轴法和电子称配平后去试飞不是双桨就是双桨+震动。但是之前的桨没双桨震动问题。
试飞的时候我没调螺距拉杆直接就飞的,本人认为换下来的桨就是这个长度飞的且无双桨问题所以觉得不用调拉杆了吧。
不知道是其他问题还是我RP不够暴力?买了垃圾货?

网友A:
双浆肯定要调的

网友B:
一般换桨都要调螺距。。。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换对桨都要调过拉杆吗?

网友C:
我曾经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调都不行,拉杆螺距始终差半圈,最后发现是炸鸡的时候希拉臂有点点变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希拉臂是螺距拉杆吧?我准备换个正反拉杆试试。

网友D:
两种浆都不配平直接飞的飘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羡慕。。

网友E:
标题
这个,,用不到平衡吧。反正每次只调调双桨罢了@( ̄- ̄)@

网友F:
一般不用调平衡,换桨就要调螺距消除双桨

网友G:
你再换回来看看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G:
换回来没双桨了。

网友H:
好桨不用调,换了直接飞,前提是不是因为炸鸡换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