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这个配置怎么样

楼主(2012-08-06):
想问问这个配置怎么样 ,可以定高。定点吗  ?

玉兔飞控,
主板+功能扩展板(高精气压计)+超声波+gps
机架   600轴距的机架········
电机  郎宇  2212     980KV
浆用  12*4.5寸浆
电调  好盈4合一电调
电池  11.1V    2200HM     25C
控  FS9通

网友:
不懂,帮忙顶一下

网友:
电机不给力

网友:
这个电机用12寸桨,好像过载了

网友:
1047的仿apc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定高 定点,不过桨大了,FS的控,价格便宜,三档开关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桨大了,1047最好!

网友A:
我也是今天才拍的,电机 飞控 与你一样,浆是1047与104各买了两对,扩展板暂时还没有买,现在正在研究遥控器,还没有决定是买fs9通还是天6二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今天才拍的,电机 飞控 与你一样,浆是1047与104各买了两对,扩展板暂时还没有买,现在正在研究遥控器,还没有决定是买fs9通还是天6二代。

天6二代????不行 要天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6二代????不行 要天七
那我就不如买fs9了啊

网友:
遥控买天七,够用,2212kv980用12寸浆过载了

网友:
电调简易不要买4合1,到时候装载飞控下面干扰会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