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APS飞行前检查 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06):
升降、副翼的修正方向检查都很明显,但是机体水平上下的修正方向真蛋疼啊,几乎感觉不出来,有什么方法能清楚明白的感觉到十字盘是上还是下呢。。。这个很关键啊,万一修正方向反了,一切自驾,瞬间撞地球的啊

网友A:
没事 定高是用气压计定的 所以……不会反

网友B:
用手触感

网友C:
 可以用手摸著十字盤與主軸的接觸點
如果上下移動感覺不出來,可以把機子上下移動速度加快
這樣可以感覺得更明顯些

楼主:
我已经摸着主轴了,还是感觉不出来啊。。。

网友C:
1.加大上下移動量,如果是600~700以上的飛機,可以先把動力電取下
2.加快上下移動的速度
這樣十字盤的上下修正量就可以更明顯判斷

网友D:
拜拜一定要有诚意就会有感觉

网友E:
可以调半自动起飞模式来试飞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