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配置

楼主(2012-08-06):
我的820mm级CAT,目前配置如下
1、
电池
:6s,5600,45c
2、电调:好盈海王180a
3、马达:豹子3660,4极,2120kV
4、轴系:4mm软轴
5、桨叶:38mm铜桨,螺距1.55
按照道理,全油门时理论转速为53424转/分钟
乘以螺距53424x1.55x2.54=210330厘米=2.1033公里/分钟
合计每小时=2.1033x60=126.2公里/小时
但是实际速度却在80+左右(目测)
目前的配置,电池比较热,马达很热了,
调速器
不太热
请问我应该加强哪个部分,以便真正破百?
谢谢!

网友A:
船速的计算没有乘电机效率和桨的效率(滑失),按你的螺旋桨计算,理论上也就100KM/H,还有,2.54是什么来的?请指教。
4mm轴系在这么大的船上,如果加以大的功率,很易损坏,建议4.76MM以上的软轴。
豹子3660电机1700W的功率,在这个船上不可能破百,用两个就有可能。

网友B:
按你的算法。。。同螺距38,39,40,41,42,43,44,45,46,47,48.。。。。的浆跑起来都一样速度咯。。物理学家!

网友C:
找個 3000w 功率無刷馬達再試試 !

网友D:
你那是理想状态吧?同问2.54是什么?你没有计算船体阻力与螺旋浆的推力

楼主:
2.54cm=1英寸阿
船身阻力系数、不同速度下的离水高度、不同直径的桨叶推力,这些因素的系数关系太复杂,我没有公式参考阿

网友E:
那个热就加强哪个 把桨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