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悬停时的困惑.............

楼主(2012-08-06):
450对头悬停练习中,悬停时不打舵jj挺稳,打右舵jj有后退的倾向,打左舵又轻微的向前。十字盘安装时调平了,打左右舵时没有前后的干涉。请问大家有这种现象吗?什么原因引起的? 还请高人指点 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美手吧~

网友:
没遇过,帮助顶。

网友:
没这问题啊~~~

网友:
楼主说的是方向舵还是副翼舵?如果是副翼舵,我遇到过,表现和你说的一样,我是因为相位器没插,造成相位偏转

网友:
 楼主我的450悬停就是这样的

网友:
相位器没插

网友:
手法问题

网友:
相位器那儿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两个拉杆似乎要放在相位器的凹槽里的

网友:
估计是相位器不正

楼主:
标题

我是美国手,相位器安装正确。打左右副翼时飞机有向前或后的倾向。美手都这样吗?相位器没插好就出现这种情况?有同样问题的朋友是怎么解决的?跪求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22767楼主说的是方向舵还是副翼舵?如果是副翼舵,我遇到过,表现和你说的一样,我是因为相位器没插,造成相位偏转

楼主:
相位器插好就解决了吗?

网友:
相位偏移。原因:间隙过大。不含相位误装的低级错误。
好的三轴陀螺可以修正相位误差。

楼主:
多大的偏移能造成这样的结果?目测间隙很小啊

网友C:
断开电机电源,整机加电,悬停螺距,桨叶分别位于前后和左右,加减螺距,仔细观察桨叶迎角是否变化,即可证实是否存在相位变化(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开电机电源,整机加电,悬停螺距,桨叶分别位于前后和左右,加减螺距,仔细观察桨叶迎角是否变化,即可证实是否存在相位变化(误差)。
感谢楼上的指教 回头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相位器没插好,兄弟,

楼主:
俩个小棍棍都插进洞洞里了 不松不紧正合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