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马达与桨的合理搭配求助

楼主(2012-08-06):
新装四轴一套 XA650V4机架、NAZA-M、马达朗宇2814 900KV 3S 5000毫安电池、油条云台下步准备挂狗2,请问各位老师这个配置应该用多大的桨。谢谢

网友A:
我和你一样的电机,用4500mah 4s能飞十分钟左右,可用1147碳尼龙山寨桨,或者12寸a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一样的电机,用4500mah 4s能飞十分钟左右,可用1147碳尼龙山寨桨,或者12寸apc。

我目前再用1238的仿APC 飞下来马达热

网友:
那就换1147吧! 电机负载飞起来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