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侠知道T6J玩模拟器怎么关闭高频发射?

楼主(2012-08-06):
这个问题困扰我多时了 哈哈

网友A:
会不会是自动切换的呢?我的2801PRO就是接通模拟线开机屏幕显示LINK.这时只有PPM信号输出,高频头应该不工作。

网友A:
要不楼主做下试验,T6J接上模拟器开机。然后再打开T6J的接收机看看能配对吗。

楼主:
回复楼上,试过了,不仅能对码,还能飞呢哈哈

网友B:
试试按住开机,等待会不会出现选项

网友B:
按住模式键开机,看看有没有选项

网友C:
按模式键开机是低功率拉距测试模式。

楼主:
6楼是在开玩笑吗。。。。不知道别瞎支招谢谢。

网友D(2012-09-26):
有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