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知道Mini CP會溫飄的原因了...

楼主(2012-08-06):
Mini CP最大的美中不足...就是溫飄了吧

無聊去孤夠了溫度對三軸陀螺的是否有影響,最後得到的結論應該是有的!然後廠商的解決方式似乎是在程序寫入溫度對陀螺的偏差吧

之前也有聽說溫度對陀螺儀是不影響的...不過想想對CP應該是有的,怎麼說呢...有玩CP的應該都知道出現溫飄之後拔掉電池重新對頻就會解決了(陀螺儀又重新找回中立點...應該這樣理解吧?),如果又連續玩好幾顆電池溫度又更高了,也還是出現向左溫飄...如果不戴頭罩玩,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連玩幾顆電池之後出現的溫飄是向右!?這樣我就確信是溫度影響了陀螺中立點,至於為什麼變右溫飄應該是程序對溫度的偏差關西吧

純粹自己胡思亂想!對這電子的東西也沒概念,望有高手來解答!

网友:
minicp从来不温飘啊,一个起落下来根本不用动方向舵,我指的是悬停状态

楼主:
你的真的不溫飄嗎?我指的也是懸停...
請問你的Mini cp哪時候買的?現在新出廠的可能有修正(晶片上)連程序也免更新
我的應該是最早那一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真的不溫飄嗎?我指的也是懸停...
請問你的Mini cp哪時候買的?現在新出廠的可能有修正(晶片上)連程序也免更新
我的應該是最早那一批的

那升級吧,1.1版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有升級了阿 瓢蟲也是0.0不過CP溫飄問題依舊

网友:
没有飘啊~~

网友:
以前genius cp有点飘,刚买的迷你 cp不飘。

网友:
 6月份14号买的(中考之后) 那时候版本还是旧的 温飘的厉害 后来送去升级1.1版本 尾巴一根棍 绝对不是吹牛 就是一根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樣子是直接換個新的機板給你!要再敗一架新的Mini CP了

网友:
我是送到商家那边的升级的.... 怎么可能给我换新 而且送3次才终于肯给我升级 他说以往没升级过......

网友:
占用楼主的版块哈   别介意哈··   新手不能发帖··  鄙人想入手一个遥控器    希望可以以后玩450之类的机机· 然后又可以用作模拟器的· 请大神们推荐几个   本人也是没米一族···  最好说型号的全称  我也好在淘宝找    谢谢哈

网友:
站内消息应该是楼主发的吧,已经回复,再回复,俺的minicp两个月 前买的

网友:
直接返厂不就行了,出来回运费,免费升级,干什么找商家

网友:
我的MINI 从来不飘。哈哈

网友:
我都唔飘呀
仲有我想問下點升級架MINI CP

网友:
新手gcp在练悬停,好像很稳的时候一下子还是会动,这算温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家說的"溫飄"是指懸停時機子會慢速左旋或右旋,那你說會前後左右移動那是正常的,沒有直升機是不需要前後左右修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