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轴承卡死或半卡死会导致尾巴失控?

楼主(2012-08-07):
今天飞600n,悬停的时候有点金鱼尾巴,调了感度大或小还是有点左右晃,不是恨明显。所以就直接切换3D模式。转速上去了。上空做前翻。结果刚翻到倒飞状态的时候尾巴锁不住,自己跑方向了。整个动作都变形了。一开始怀疑是不是遥控升降联动到尾舵了,赶快下来熄火,然后再检查各个通道是否存在有联动。结果遥控设置正常。然后从新启动继续3D模式,这次试了下钟摆。结果尾巴还是自己跑。我确信我的操作没有问题,引擎动力也绝对没有问题。ROSSI 57而且还是GV1定速1900转。悬停尾巴还是比较听话,就是做动作尾巴自己跑了。最后不敢飞了。下来检查一下。单向轴承卡死导致大小齿一起转动。回来拆开后又好了。从新组装了一次,之前大齿跟离合齿轮转动起来不是恨顺,就是2/3转起来顺畅,1/3比较紧。逆时钟转动大浆旋转不到一圈,现在调整好了用同样的力道转动大浆可以两圈半左右。顺滑了很多。所以单向轴承卡死或者半卡死是不是就会出现尾巴自己乱跑?有没有人遇到同类情况??怎么解决?到底是我的601陀螺仪有问题了?还是??请高手出点指点指点。

网友:
单项轴承卡死后不应该出现锁不住的情况,我也是,以前!只是螺旋桨卸载比较大,转速降低明显,切熄火转速很快下降。而且不给油后,甩块在没恢复之前发动机有巨大的减速作用!

网友:
把单向换了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航线跟悬停锁尾没有问题,就是做动作的时候。尾巴就跑了。是不是做动作的时候大齿打滑了或者卡死然后又不卡死。导致动力输出不均匀,然后尾巴传输动力下降了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