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追踪天线(视频在一楼)(第二代8楼)

楼主(2012-08-07):
先发张图片给大家看看。周五发布视频。等有空了再分享电路和源代码。//Aug 6 2012

天气不好,没法试飞, 视频可能得等到 周一。//Aug 9 2012

今天趁没下雨的时候 出去小试了下。 视频地址如下:

好多参数都没设置好,追踪的不太准,而且距离太近,小的GPS误差会产生天线大角度的偏差。 但是这次实验收集的数据为改进打好了基础。 // Aug 10 2012
下面公布 所用材料清单:
1. Xbee pro 900 xsc 数传模块  一对
2. Arduino mini 16Mhz 5V 一对
3. Skylab GPS 1hz 一只
4. BMP085 气压计 一只
5. **电机 3kg 扭矩 两只
6. 电池 电调 (地面站供电)
7. 还有 从 狐狸 那里买来的天线

第二次测试视频链接:

1. 这次测试不是手拿着到处跑, 直接在天上飞。
2. 起飞点离楼房远了些,GPS 精度更高。
3. 数传模块接收端没有被平板天线挡住。如果接收天线架在三脚架上效果会更好。
4. 打算再加些开关和旋钮,用于设置舵机方向 中立点 和 行程。
5. 由于舵机只能转180度, 所以上手需要调方向。 目前我都是让天线覆盖北方区域。 以后对应不同的情况,起飞前会用旋钮做相应的调整。

// Aug 13 2012

网友:
不错,成本多少?

网友:
期待楼主的源码和电路!

楼主:
第二代追踪天线

刚刚做好的新追踪天线。 主轴是靠一个低速电机控制,所以主轴可以无限转。 内置HMC5883电磁罗盘, 无需手动校对方向。整体比原来的要轻。 以后可能会加内置GPS,LCD显示屏之类的。(还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 软件还在编写中。。。

大概说下原理吧,以前没解释清楚。

机载GPS 和 气压计 ---------> AVR ----------> 计算飞机地理位置和海拔 -----------> 发送到 机载 Xbee 900 pro -----------> 无线传输到地面站的 Xbee 900 pro ----------> 地面站AVR 计算需要转动的角度 ---------> 转动天线指向飞机

值得一题的是:

1. Xbee 900 PRO 是数传模块, 具有30KM 的无线传输距离。 不光用于接受飞机的位置信息,还用来给飞行器发送坐标和海拔。
2. 追踪天线以第一次收到的地理坐标为自己的坐标位置。 每次起飞前我会把四轴放在天线的傍边,按一下重置。

网友:
前排占位

网友:
站位,等楼主共享

楼主:
怕帖子沉掉,先贴张周日拍的照片。请大家耐心等到周五我发视频。

楼主:
追踪装置是用 以前做的 浇水机 改的, 详情请访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楼主:
全套设备在一起。 全部都是自己做的,除了平衡仪用的是 AQ50D

追踪天线控制电路

追踪天线控制电路

机载自动导航电路

机载自动导航电路

视频接受装置

视频接受装置

地面站 操作界面

地面站 操作界面

网友:
 什么飞控?

楼主:
回楼上的 AQ50D

网友:
楼主分享下原理电路啊

网友A:
在改进。要的话PM我。

网友B:
楼主威武,14楼的照片在哪拍的呀。

网友A:
密歇根 某航展

网友C:
顶下,,楼主分享下电路原理

网友:
想知道LZ用BMP085读出的气压值是否会在±2米内飘动?

网友A:
会在+-0.1米内飘动

网友D:
LZ不是一般的强大呀。。

网友E(2012-09-07):
楼主高人,敬仰

网友F:
发现用四轴来做追踪天线的测试很好好啊。
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