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在S8OO,Z15,悟空 上面用什么图传?

楼主(2012-08-07):
我用5.8G500mw图传效果不好,上升300M左右遍地雪花甚至失传。。。
安装的位置在起落架上;有必要换1.2 1000MW的罗美?请大家给个建议好吗?叩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下面高手继续。。。:loveliness:

网友A:
500mw就够了~~~~~~
安装
离gps远点~~~

网友B:
1W的图传你的DJI会悲剧的……
如果你的控是2.4G,我还是继续建议你用5.8G,花点本搞套跟踪。
控的频率一定不要高于图传。

网友C:
下午我发个帖你看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mw就够了~~~~~~
安装
离gps远点~~~

恩,这点很重要!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1W的图传你的DJI会悲剧的……
如果你的控是2.4G,我还是继续建议你用5.8G,花点本搞套跟踪。
控的频率一定不要高于图传。

10c控;收到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午我发个帖你看了就知道了

期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期待。。。

我的控是2.4G的,图传一直是用的1.2G罗美,至今也没发现干扰。
星期天我和周边县的几位模友在一起飞,“四哥”的S800的图传是罗美1.2,我的F550用的也是罗美1.2G,我们同时在一个地方起飞,
控都是富他爸2.4G的,也没发现干扰啊,我轻松的跑了2公里也没什么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控是2.4G的,图传一直是用的1.2G罗美,至今也没发现干扰。
星期天我和周边县的几位模友在一起飞,“四哥”的S800的图传是罗美1.2,我的F550用的也是罗美1.2G,我们同时在一个地方起飞,
控都是富他爸2.4G的, ...

1.2G 1000MW?1.2 500MW?具体安装在哪个部位呢?能否详告?最好有的图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排除人品的原因  传说中的1.2g干扰2.4g肯定有特殊原因了    敢问兄弟图传和接受是怎么安装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G 1000MW?1.2 500MW?具体安装在哪个部位呢?能否详告?最好有的图啊,谢谢

“四哥”的S800和我的F550,图传看到了吧!

楼主:
看到了,非常感谢翱翔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哥”的S800和我的F550,图传看到了吧!

你的发射天线角度对,你四个的好像不太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各位老鸟,你们的散热片和发射机都是如何固定的?是直接用扎带绑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