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脚车不着车了!怎么办?

楼主(2012-08-07):
我有一个无限1/10的大脚,三四天没玩儿过了,今天想拿出去跑跑,可是怎么也拉不着呀,我往链接空滤的进气口点了点油进去,当时是着车了没几秒钟又灭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当时是着车了没几秒钟又灭了....

复 sorcer54173 兄

可能是热火头失効、或者是堵油了。一点个人建议:

(1)  点火棒充满电。

(2)  如主油针搅乱了,重设油针:主油针全旋入后再旋出三圈。

(3)  调怠速:调化油器进气口螺丝,让留2mm空隙。

(4)  油喉上油:油箱满油,箱盍要紧闭。手指按排气管口,不用
      插点火棒,拉启动数次至看到燃油从油喉流入化油器。

(5)  旋出热火头,驳点火棒试有没有断发热线。不装热火头,用
         手指堵著排气口拉启动三次以清除气缸内堵油。从螺口滴
         入约3滴燃油后,旋入旋紧热火头。

(6)  从化油器进气口滴入约3至5滴燃油。

(7)  气缸上油:拉启动器大约三次,应有燃油从排气管口喷出。
        这时插上点火棒,试再启动。这时应拉三次内即可后动。

(8)  启动后先中速行车热车约三分钟,再微调主副油针和怠速。

陈伯

网友:
估计是燃油残留造成的,油针有残留的蓖麻油,导致供油不畅,拆开火头,堵住排气管,拉动手绳,先保证供油顺畅,再按陈伯的方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着车了!没照你说的那样做,上午没着车,中午吃饭的时候试了试,结果车着了,呵呵,玩儿了两箱油,感觉没有南大1/8大脚暴力,太肉了呵呵!

网友:
马上又是有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