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2金属扭臂轴承座和车体怎么安装

楼主(2012-08-07):
1:16的豹2金属扭臂轴承座和车体怎么安装,哪个我用1:35测绘放大2.8175倍后,再稍微更改一下尺寸,三围样图出来了,但是哪个空间有限,和车体怎么固定,用M2的螺丝,我勉强可以用两颗固定,其他的没地方安排了,大家都是怎么固定的

这是坛里xd的照片,借用的

这是坛里xd的照片,借用的

网友:
我那台只见到2颗m2螺丝,有没有定位销就不清楚

网友:
是2.1875吧~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输入错了
hd381,你的那两颗是不是就是装上面两个位置,前后不用?我调整出来是前后,所以整个长度达到40mm了,而根据1:35的放大,只有32左右,搞金属的尤其不锈钢的,量少求人做苦啊
谁有没有1:16的塑料豹2履带能否送一节,1:35的数据很难搞好,主要是削孔的位置没办法准确测量

网友:
就是在左上和右上,下面没有上螺丝。
我的是豹1的底盘,履带宽度30毫米(包含了中间的诱导齿的)加上两侧销耳就是36毫米

网友:
分体的,单块板长宽高是14.5 9.2 4.2 销孔2.3左右吧,铁皮包边0.5销孔方孔2.3中间胶的隔离块3.6再销孔再铁皮包边,参考下

网友:
销子是标准2.0,销与锁之间的中心距大致是3.8,
跟豹2有没有出入就不得而知

楼主:
中心距离差不多,我放大修改后成整的4.0,这和你的3.8相差20丝,问题应该不大,但是现在问题是销子孔是2.0,而销壁却只有1mm,或只有90丝,这样太薄了会不会有问题,而且这么薄在制作上问题很大,开模到没问题了,但是能不能出来样件问题就大了,所以能把销子孔给该成1.5的,但这样是不是太小了。还有能否给个履带底部,就是套橡胶套的哪个位置图片,我现在设计是直接把橡胶粘在履带上,当然是用橡胶金属粘合剂,介绍说是很牢固,但个人感觉不牢固,而考虑用真实的螺丝固定,1:16太小了没地方用来安装,考虑燕尾曹来卡,那样橡胶块制作上用是不好实现的,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论坛里豹2很多,我这个不是挂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输入错了
hd381,你的那两颗是不是就是装上面两个位置,前后不用?我调整出来是前后,所以整个长度达到40mm了,而根据1:35的放大,只有32左右,搞金属的尤其不锈钢的,量少求人做苦啊
谁有没有1:16的塑料豹2 ...

这里还剩两节,可以卖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多少价钱,我直接拿去扫描,这样数据比较准确,你在广东的估计那运费够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