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的皮带寿命不到100个 起落!!??

楼主(2012-08-07):
以前听说logo600的皮带比较麻烦,最近2个月主飞logo,发现这个皮带问题确实很烦人。
遇到2次空中自旋。一次是断皮带(皮带过紧),一次是皮带从尾皮带轮脱出(皮带过松)。好在处理的及时都没有炸机,但是

皮带都废了。

总结问题如下:

1、logo的皮带的寿命似乎比较短,新皮带比较好调,允许调整的范围比较大,但是几十个起落后,皮带的状态下降很大,开始

出现异响,比如有规律的“扔儿扔儿”声或尖叫声,听声音发出的周期频率判断像皮带的声音,感觉皮带的张力不均匀了,有的地

方松,有的地方紧。这时,皮带的可调范围很小了,稍松点就打尾管或皮带之间互挂,必须把皮带拉紧,但这样空中飞完下来,

皮带就感觉紧的吓人了。这离皮带断就不远了!

2、还有一个怪现象,就是皮带飞了几十个起落,开始感觉不对劲后,会发现皮带调紧后,用手稍用力一按,感觉皮带又松了

(我确认过尾管夹的很紧),我开始怀疑是机身结构哪里有问题,但是换一个新皮带,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因此我判断,应该

是皮带的松紧弹性不均匀了。

3、因此根据我目前的判断,感觉logo的皮带寿命也就是7,80个起落,如果飞行的左右自旋反复变换的动作比较多,会更少。

以上是我发现的logo600皮带的问题,不知大家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如何解决。

另外,我自认为对皮带的调整还算有经验,之前一直飞hirobo D3,飞了2年,出勤率高的时候一个月3箱油。北京的温差大,D3

的皮带每次到外场也是需要调整,但是调整比较简单,允许的范围也比较大,松点紧点问题都不大。飞了2年,期间炸机7,8次,

但是皮带从没有换过。由此对比logo600的皮带确实很烦人,目前的判断感觉就是皮带飞几十个起落,就发生塑形形变,弹力不

均匀了。按里说logo这么轻的飞机,负载比D3小不是级别,这样的皮带质量确实不应该。或许因为和logo 这种直驱的皮带结构

有关?但是以前,雷虎也是这个结构啊,没觉得有这么麻烦。

或许是我还有什么没注意到的地方,请大家指教。

网友:
之前,我遇到过两次皮带松的情况,还好不是在空中,在起飞时发现的。查原因是原厂的塑料尾波座松动引起,其实当时很多朋友因为这个问题皮带跑出来,特别是夏天紧的尾波座到了冬天这问题就很明显了。但是后来换了冰人做的金属尾波座后夹得很紧,就没出现这个问题了。还有一个可能出现这问题的地方是机身装尾管那地方,尾管没装到头,没顶到那两个卡片,或是卡片损坏(原厂是塑料的,有金属的升级件了这个结实点)。还有就是皮带切得不规整,如果有这问题,你会听到尾巴有嚓擦声。有一点这种声间没有关系飞阵子就好了,如果响动大了,用刀片把宽的地方修一修就ok了。这个问题在以前的有一批600se皮带和部份600皮带上出现过。

网友:
我也觉得这皮带不怎么好 。同感

楼主:
1、我的尾管座已经升级冰人的。而且我的皮带都是每次到现场重新调整的。飞完,我会吧皮带

调松放置。

2、“2、还有一个怪现象,就是皮带飞了几十个起落,开始感觉不对劲后,会发现皮带调紧后,用手稍用力一按,感觉皮带又松了(我确认过尾管夹的很紧),我开始怀疑是机身结构哪里有问题,但是换一个新皮带,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因此我判断,应该是皮带的松紧弹性不均匀了。”

最困惑的还是这个问题,旧的皮带确实是拉紧后,用手使劲一按就会松一些,换一条新皮带就不会。我测试时确认过尾管夹的很紧,不会滑动。而且,我在碳机身和塑料机身都试过,结果一样
,所以我会判断不是机身结构问题,是皮带疲劳变形了。

网友:
应该不是皮带松紧点问题'是皮带齿模数变了'皮带齿间隙变长了'皮带齿和皮带轮有些位置不吻合'所以导致皮带有时按下去松有时紧'换皮带就ok

楼主:
其实我之所以对皮带这个问题很敏感,也是出于,我之前飞D3对皮带驱动的结构很喜欢,感觉皮带结构相比轴传有很多优势,比如震动小,维护方便等等。

但是logo的皮带让我感觉很受打击

刚才看到有其他模友说过一年换了10根皮带,我现在看来,按照我现在的飞行频率,一个月接近100个起落看,看来一点不夸张。

网友A:
我也在2个月换过3根皮带,这个皮带不耐用,长了后只要有和机身磨过,基本报废了.皮带毛了就最好不要用了,很容易空中断掉.飞的时候我最怕就是皮带断掉 现在整改了,换老冰牌小齿盘皮带轮 皮带 不用在当心.

网友:
玩LOGO的都是有米人啊  皮带不行就换呗

网友:
玩不起狗的飘过

网友:
logo的皮带真的很诡异,第二条深有体会,有的地方紧,有的地方松,紧的地方用力按一下又松掉了,太诡异了~~

网友:
LOGO能换成轴传就好了。。可惜没人做呢。。这种希望也只能寄于飞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的尾管座已经升级冰人的。而且我的皮带都是每次到现场重新调整的。飞完,我会吧皮带

调松放置。

2、“2、还有一个怪现象,就是皮带飞了几十个起落,开始感觉不对劲后,会发现皮带调紧后,用手稍用力一按, ...
LZ遇到的现象我都遇到了。我每天3个起落,每年换不少皮带。空中断皮带2次,还好没炸机。分析有道理

网友B:
多打点油就不会挂皮带了.打WD4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打点油就不会挂皮带了.打WD40吧

有种东西叫皮带蜡吧, 打上去不知道有没有用。 WD40 腐蚀性太强了

网友:
不会吧那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2个月换过3根皮带,这个皮带不耐用,长了后只要有和机身磨过,基本报废了.皮带毛了就最好不要用了,很容易空中断掉.飞的时候我最怕就是皮带断掉 现在整改了,换老冰牌小齿盘皮带轮 皮带 不用在当心.
真的有那么好吗?我觉得应该是皮带的原因啊

网友:
Kyle的Logo也是100-200起落一换皮带,而且他的皮带平时也会掉齿

楼主:
如果是这样,按照Kyle的飞行频率,一年估计要用掉30~40条皮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按照Kyle的飞行频率,一年估计要用掉30~40条皮带。

关键人家花的是美元, 一根皮带20美元不到,一个星期用一根,也花不了几个钱
而且厂手的皮带都应该是免费的

楼主:
看来讨论到这里,心里基本也有结论了。

其实我发起这个讨论就是希望对经常飞的机型做到心中有数,这个有没有米没啥关系,安全才是

考虑的第一要素,飞机出现故障是正常的,但是要明白原因,是调整操作问题,还是系统自身固

有问题。大部分机械的故障乃至系统崩溃都是个渐进的过程都会伴随一些异常现象,因此对飞机

做到心中有数,定期保养和更换有故障隐患的部件,才能做到安全飞行,从长期来看也可以节

省总的投入成本。

我想对飞机充分了解,才能保证安全充分享受飞行本身的乐趣,同时也有利于提升挑战更难的动

作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