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sport dfc

楼主(2012-08-07):
有没有哪位朋友尝试过把亚托450 dfc旋翼头安装在450sport上,能告诉我一下三根舵机连杆的长度吗。说明书中只给出了安装在450sportv2和450pro上的连杆长度。我大概测试了一下,如果要安装在450sport上需要更短的连杆。另外,450dfc的旋翼头是不是没法安装刹车盘,真不知道设计时怎么想的。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又发现一个重大问题。dfc套件中的主轴对于450sport来说太短,用这个主轴的话大齿盘没法安装。、
如果换用一般的主轴的话,主轴长度又太长,没法发挥dfc降低旋翼头高度的优点。看来只能试试飞跃出dfc主轴了。

网友:
你只要保证舵机中立点的时候螺距是0就可以了,还要不能有干涉

网友A(2012-12-07):
DFC能否不用3GX而仍然用一般的陀螺仪?
新手请教各位。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FC能否不用3GX而仍然用一般的陀螺仪?
新手请教各位。先谢谢了!

dfc是无副翼的,只能用无副翼三轴陀螺仪,要不会极其不稳定,三轴陀螺有很多,不光是3gx

网友:
明白了,感谢楼上少将的热心扫盲,谢谢!

网友:
LZ改了没有呀?我也想改亚拓450sport.

网友:
鸭子有出SPORT专用的DFC主轴的,450DFC主軸組(SE) H45H001XX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