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螺距推到 0度时抖动 大家进来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2-08-07):
如题 炸机换 了2轴 尾管 大齿 舵机臂 大桨(木浆)装好,重新调整好油门曲线 螺距曲线后试机,油门推到%40左右(对应大桨螺距为“0”度左右)大桨会突然“膨”的一声(有点像泄了气的皮球),然后机身开始抖动,继续推油抖动更剧烈,而且没有一点升力,根本不能起飞。检查 大桨螺距分别为 -2 +5 +9 ,浆夹松紧合适,主旋翼没有明显变形,有三幅木浆都装上试过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至此开始困惑 不得其解,并彻夜难眠。迷茫 ,故发此贴请各位大侠指点。并万分感谢。。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2NDEwNDM2.html?firsttime=16录了段视频 不过不是很清楚,10秒左右那声音,“膨”

楼主:
不要沉底

网友:
是不是主轴干涉鱼眼?

网友:
木桨是这样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这个是膨一声后 根本就不能起飞的,以前用木浆虽然有双桨 虽然噪音大 但是飞起来很简单吧。而且声音都是均匀的,我现在这个是突然膨的一声 就和爆浆了是得

网友:
  哪里有脱臼吧 ?

网友:
如果確定飛機沒有任何問題,仔細看看槳吧。。。
裏面的配重可能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用木桨时如果油门过大了也会,能看到木桨剧烈的震动,,声音很大,很吓人,但你的视频里我没看到什么和听到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拍的不好,所以不是很明显,不过在第11秒左右就能听到那声音,然后我就降低转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3副浆都试过了,(木浆)以前那木浆飞着好好好的,就是炸过一次后换新木浆就不行了,用碳桨试过问题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拍的不好 所以不明显 但是那 膨 声确实很明显,而且很突然,油门一推到那个点 肯定会 膨 的一下

网友:
横轴?球头螺丝?连杆?

楼主:
主轴 横轴 新换的,连杆 球头没看出什么问题。把大桨拿掉试没事儿,装上浆就完蛋 而且3副浆都那鸟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窒息检查旋翼头上的变距部分!咋会???  闯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元帅都来了,呵呵,都看过了,旋翼头上没有什么明显的损伤,请教下 中联或桨夹变形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不过看起来都挺好啊,今天定了几幅新浆 明天回来再试试,确定下人品。

顺便谢谢楼上所有的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疑难杂症感兴趣~       中联或桨夹再变形! 也不至于没升力螺距起不来啥! 大不了双桨严重!桨效差!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也不是完全没有升力 只是 过了那个点也后震动猛然变的太大,机身有点失控的意思 就没再太猛推油了

网友F:
请检查你的大桨夹轴承是否顺滑。

网友B:
回复 网友G:
怎么讲?

网友B:
回复 网友F:
明天看看

网友H:
首先40%油门 0度就是错误的曲线。。。
把木桨下了 看看机器有无震动。主轴是否同心。

网友B:
回复 网友F:
明天看看 但是觉得问题应该不大,因为横轴也是新换的,换时查看过 桨夹转动并不卡

网友B:
回复 网友H:
恩,这个油门曲线可能是我描述的问题,用这个曲线以前飞过没事儿
拆掉木浆后故障消失,并且没有明显震动,其实现在自己怀疑木浆的原因大点,但是怎么3副木浆都不行呢》?所以又从新定了两幅浆 准备明天试试

网友I:
我认为是共振引起的, 把木浆均匀配重再看看还是不是40%

网友J:
查查主旋翼连杆球头附近的各个螺丝是否松动。我有一次就是这个原因,推油后,由于螺距加大,螺丝松动,导致螺距并未加上去,无升力。

网友B:
回复 网友I:
恩,决定换副浆试试,昨天订的新浆已经到了,下班回去试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J:
我的好像是在大浆螺距接近“0”度时开始震动的,就是从-2度开始没事 但一到0度就会“彭”的一声

网友K:
怀疑是这个点 木浆蒙皮突然被甩鼓起来了,看下塑料蒙皮是不是都有点松动

网友B:
碳桨到了,装上在屋里试了试,好像没有了,装木浆还是不行,不放心,因为装碳桨声音没有以前那么听着舒服,决定有时间把旋翼头拆了重新安装一遍,看看能不能发现些问题

网友L:
固定中联的螺丝射了,鉴定完毕。

网友B:
回复 网友L:
这个真没射。回答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