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求教啊,我的天地飞对频时怎么 电机狂转 啊!!急啊!!

楼主(2012-08-07):
电池终于到了,我拿天地飞4通接收机与6A发射机对频,电池接上后,好盈6a电调鸣叫,按照说明书,我按住接收至橙色灯慢闪,然后按住set发射机开机,再按set键,再长按set键,这时橙色灯慢闪,进入对频状态,就在这时电机飞转,脱离了临时的泡沫块电机架,把香蕉头多搅断了, 试了好几次都一样,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应该是失控保护了,我也是新手  上次和楼主一样差点把小腿削了

网友A:
既然好几次都这样?你先把电机断开再对频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好几次都这样?你先把电机断开再对频不行吗?

谢谢,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