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120d02s

楼主(2012-08-07):
新买的JJ会向左温飘,你们的会吗?另外JJ的尾舵在静止状态下回快速小幅度来回抖舵,打一下方向杆或者随便晃动一下JJ就不会抖了,这是什么情况??盼解答

网友:
听老鸟说这个是华科尔舵机的通病,我的也这样。左飘正常的!

网友:
正常,我的也是

楼主:
这样我就安心点了,本以为买到次货了,现在只有用微调解决

楼主:
还有尾舵抖舵也是正常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的尾舵也抖,还以为里边齿轮扫了呢,上回差点给我拆了

网友:
温飘和抖的问题我都没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尾舵也抖,还以为里边齿轮扫了呢,上回差点给我拆了

你最后怎么解决啊

网友:
我的往右偏

网友:
尾舵机挂了。无法修,动手能力强可以拆开清洗电位器

网友:
暂时还木有

网友:
尾轴弯了尾巴震动也可能会抖哦,我的就是尾轴弯了一丁点,但是尾巴还是出现了双桨就会抖

网友:
我改了尾桨,加长尾管后是向右偏,仅在低空贴地近时有,而且会自动修正回去,高过20厘米就消失,我改了很多种尾桨和原尾桨一样,从没有左飘过,炸掉一块后有左飘,新机向右微调应该能解决。过些时日再改回原长度尾管试试,不过得重新做一副硬的刚性强尾桨``

网友:
我的也有抖尾  也会向左温飘, 正常! 需要调机, 华机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