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2-08-07):
最近玩伟力911,不小心摔了一下,平衡杆就倾斜了,请教各位大佬怎么调整?谢谢

网友:
估计是平衡干里面的配重掉了. 我刚买时也掉过. 如果找不回来的话,把另外一边的也抠掉,然后用焊锡丝或者铁丝绑在重锤的地方。不用绑很紧,桨转的时候会自动把焊锡丝甩到外侧的

楼主:
跟你说的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平衡杆另一边,发现里面的一块配重掉了,现场找回了,塞进去后,终于不再倾斜。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你说的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平衡杆另一边,发现里面的一块配重掉了,现场找回了,塞进去后,终于不再倾斜。谢谢。

两边锤子上502吧,不然会再飞丢的。

陈伯

楼主:
用胶带把锤子二边的配重包住了,将就吧,愿别掉了。

网友A:
帮顶了 顺便求助,V911本来好好我把全部螺丝拆掉除锈!然后装上(没动主板,拆的过程中也没摔到主板)后通电,灯慢闪3秒左右一直亮,然后晶振后面的芯片一直发热...很热....!!!怀疑晶振坏了 换了一个 问题依旧!!!求陈伯 邦邦 等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了 顺便求助,V911本来好好我把全部螺丝拆掉除锈!然后装上(没动主板,拆的过程中也没摔到主板)后通电,灯慢闪3秒左右一直亮,然后晶振后面的芯片一直发热...很热....!!!怀疑晶振坏了 换了一个 问题依旧!! ...

复 lirui616528 兄:

您好。我不是高手,一个老头而已。
就你这情况,个人估计是下列原因之一:

(1)  在装拆时,不小心划花了主板电路。

(2)  晶振的两脚太小了,容易焊不牢。

(3)  主板上晶振焊点太小了,溶锡容易过位短路。

(4)  烙铁太热了,热坏了新晶振或旁边的电子件。

(5)  电池仓至主板的电源线屈折了、虚焊了,引至电力不足。

(6)  对频时油门控杆未处最低位置。

(7)  控电 / 动力电的电量不足。

搞不定就唯有换主板了。
祝你好运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