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 1.2g 图传 搭配2.4g 的 疑惑

楼主(2012-08-07):
测试了下  1.2g 伯通 700毫瓦, 天地飞2.4g 遥控器 图传发射 遥控接受放一起 然后 通电 共用地脚 用示波器量 接受器输出的波形 未见明显干扰 。。 波形输出正确  。
  求大侠 赐教

网友:
本来就不干扰~

网友:
这个要看人品了,人品不好飞机就给图传遥控走了。

网友:
到底行不行呢

网友:
我用这个组合飞出一公里都没见到干扰

网友:
1.2的干扰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你没碰到只能说运气好。
而且你的测法并不准确,你应该测输入波形,看看里面是否有杂波,如果有的话,当你的遥控距离长了,杂波覆盖了正常信号,那时候就完蛋了。

网友A:
接收器输出的波形已经解码,干扰的是2.4G的RF端,你有频谱仪的话开图传扫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器输出的波形已经解码,干扰的是2.4G的RF端,你有频谱仪的话开图传扫一次就知道了

2.4G的频谱仪很贵的。

网友:
不在100米就在一公里' 不在一公里就在2公里,你看运气吧' 不过飞丢一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