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莫氏洗夹头

楼主(2012-08-07):
淘宝上看到有J7316A-MT2何J7316B-MT2  这2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的A型正在路上...看图片直接的区别就是接杆和螺母之间的地方有不同...
猜的...

A型的..

A型的..

B型的..

B型的..

网友:
AB应该都带拉杆的吧,AB是不是夹头带槽的是B,不带槽的是A.

网友:
a型和b型我也不知道 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