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玩具直升机

楼主(2012-08-07):
我只喜欢玩具直升机有错嘛
以前玩80元的共轴玩了3架,家里控积了一堆,现在手又痒了,各位大大肯定不屑一顾,但我就是喜欢玩具,在家里玩又不炸鸡又不扰民,还可以当电扇
问题来了,不知道近1年来玩具界发生了什么变化,看了下多了个四轴,它费电,直驱太啸叫,齿轮又轴距大,想想还是直升机好一样没舵机,且有方向感,四轴就一苍蝇,声音象苍蝇,无头象苍蝇
玩具重要的是轻,不要陀螺,不要锁尾,要红外不要无线电,30%油门悬停,请问100元以下的玩具有吗,有哪些技术革新

网友:
买吧30,50红外线的有大把。

网友:
不要陀螺,不要锁尾那怎么玩呀。

网友A:
这个应该请低手推荐,高手都没玩过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请低手推荐,高手都没玩过这些……
同意~~

网友:
高手最喜欢玩竹蜻蜓

网友:
不要陀螺? 即便是双桨机机也有陀螺啊,你买没陀螺的机机来干什么?想人工锁尾?还是根本就不懂这玩意儿。最后,建议多潜水!

楼主:
我是北航的,毕设论文就是小型无人共轴反桨,楼上的同学,我可以告诉你双桨机有些就是没有陀螺的,就是靠人工锁尾,会有零飘,有时为了极限重量必须阉割功能、通道,固定翼没这个舵那个舵的多去了,那你觉得单桨要锁尾嘛,我可以告诉你最简单的玩具也没有,也靠人工,这你可能已经知道了,那为什么不能推广到双桨呢,
玩具是大规模商业化的模型,是大众普及化的推广,跟技术含量没关系,小鸡鸡甚至科技含量更高,玩模型就要3d航线,那我说你错了,当年2通的时代,遥控还不是比例而停留在开关触发的时代,大家别玩了

网友:
100块的小lama都没陀螺的吧?控上有个微调来修正缓慢自旋的

网友:
推荐LZ玩竹蜻蜓,那个没有的东西更多,不但没有陀螺,连电机、电池都是一概没有的,不但操作靠人工,连动力也是人工的,噪音也基本是没有的,重量也应该是比目前市面上的任何一款小机都轻得多。

网友:
单浆无副翼,绝对轻,无陀螺仪,无舵机,万次炸机都不坏,不用控,不用电池,人力驱动,百元不是十元以下,绝对适合楼主-----------竹蜻蜓一只!

网友:
回LS,至少我见过的双桨机机是有陀螺的,哪怕是最简单的村田陀螺芯片。不需要看电路板就可判断有无陀螺的方法:开油门转着,将机机拿在手里转动方向,其中一对桨会随着手的转动而改变转速,那么就必定有陀螺芯片了。

网友:
就像买电脑一样,楼主就是要个486,很难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