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防止螺丝松动?

楼主(2012-08-07):
各位在安装雕刻机导轨和滑时是如何防止螺丝松动的?使用弹簧垫圈还是螺丝胶水,或者什么也不用,只是拧紧。

网友A:
拧紧就行了。。一般不会松。。。线规厂家的安装手册上,也只是拧紧,而且还不能过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这样我就放心了。但我在导轨上用了弹簧垫圈。

网友B:
官方指导手册里没讲用弹簧垫片吧
我觉得可以稍微用点螺丝胶

网友C:
导轨不能上弹簧垫的。安装导轨一定要按导轨手册上的要求装

网友D:
支持楼上,没见过导轨螺丝用防滑垫圈的。

网友E:
加螺丝胶

网友F:
不是有现成的厌氧胶吗?

网友G:
选用高强螺栓,用扭矩扳手,控制预紧力,这是最好的办法;
若是螺栓螺母副,可选用非金属嵌件螺母。

网友H:
使用弹簧垫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