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700克左右的自制腰推800mm翼展好小子配多大电机合适?

楼主(2012-08-07):
请教  700克左右的自制腰推800mm翼展好小子配多大电机合适?kv多少?

网友:
2214-2216   kv2400-1850

网友:
翼展才800就已经700多克了?先想尽办法减重是正道,不然无论配什么样的电机,都不会好飞的。

网友:
楼主,你的飞机,太重了,很难飞的。

网友:
太重了,减重

网友:
2208KV1400七寸桨,动力肯定够。问题是你的飞机太重啦,速度慢不下来。

网友:
700克 800MM翼展?能飞好吗?

这款小赛翼展800,飞行重量才260克,这才是适合的负载
半小时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29.54 KB)

网友:
是滴,太重了。我的960mm好小子装了50g暴力起落架才520g重,但还是感觉不飘

网友:
翼展80CM的飘飘机能做到700克,太重了。保持在500克左右都比较合适了,700克的话,得一米的翼展了,2212KV2200,6寸桨,3S电池,动力杠杠的

网友:
估计不是用的碳杆。。用的铁或者木头加强的:loveliness:

网友(2012-11-01):
顶起
字数子字数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