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样能在10CM厚的硬木上开120MM的孔

楼主(2012-08-07):
请教高手怎样能在10CM厚的硬木上开120MM的孔,数量很大,有100000个,能用液压方式吗,谢谢

网友:
就用开孔器吧,开墙的那种,有一种合金头的,自己磨一下。。。。液压肯定不行吧,。。。

网友A:
液压会造成木板裂开。试试水刀 。

网友:
这么个数量级,搞几台钻床用飞机开孔器就可

楼主:
合金钻太慢了,现在用的就是,一天钻不了200个100000个我的钻到那年啊

楼主:
飞机开孔器钻不了10就散拉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木头有多硬啊?搞个功率大的台钻  也不五分钟吧,只有中间一个空和边上一圈,没那么费时间吧??

忘记了,排屑问题,钻墙的有注入水的地方吧,从哪里注入压缩空气,从开孔器的上方排屑。

网友:
分两次钻,第一次钻90MM深,第二次反过来10mm。不久搞定了不,而且木头容易拿出来,如果木头太长 太重,就做一个简易的链式变位机。

网友:
楼主搞的神魔工程?

网友:
把木头摞起来,一次钻5个,效率提高5倍,继续用你的合金钻头

楼主:
木材是一种进口名称叫皮灰的硬木,密度1.5,颜色和紫檀差不多,很硬,钻一个要11分钟

网友:
120毫米,就是光盘的直径,如此大的孔,转的功率不小

我也是觉得那种桶钻头改装一下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材是一种进口名称叫皮灰的硬木,密度1.5,颜色和紫檀差不多,很硬,钻一个要11分钟

毕竟是木头,感觉是刀具和排泄没有处理好,怎么可能1分钟才进1厘米

网友:
 这个活100k的量..... 很难想象能有快速解决的方法

最好的办法是包给别人干 自己拿提成

100厚就算是木头 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楼主:
主要是木太重,一块板500多斤挪动费时
太深排不出泄

网友:
要不自己焊接合金头,焊宽点的,便于开孔器内和开孔器外同时排屑,别忘了开孔器排屑用压缩空气,在开孔器的上方以及周边开孔,便于压缩空气和木屑及时排除

网友:
最后成品是板子上的洞,还是转出来的芯?

石油钻井都能排泄,别说个木头了,做一个专用刀具吧,会有办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到一块去了。。。。250KG,该做个变位机了,哪怕是专用的吊装

楼主:
是在立洗上下料的,太慢,寻新方法

网友:
做个专用刀具、专用吊装,最好中心木头不能浪费,毕竟皮灰木也不便宜

网友:
定制专用飞机钻,使用压缩空气排屑,使用吸尘器收集木屑

网友:
其实排泄用水也不错,还降温

网友:
自制空心钻

网友:
这么大的直径。中心的木头可不要丢了。可以卖给人家做小东西。

网友:
LZ不会用的手钻床吧?Z向加个自动进给,多弄两台钻床啊...

网友:
好像有开孔器。。。

或者把钢丝锯改成2轴数控,锯起来应该比较快。。

网友:
能合上一个孔赚10元的话,这个量可以定做个合适的专用小型生产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液压会造成木板裂开。试试水刀 。

水刀开好的孔等在干燥后就变形了

网友D:
6头广告雕刻机,或200W激光切割机,外发就行了,1W个也就10天以内,哦是10W个,就找多有几台的加工点,如果在广东这个就好办了。

网友:
告诉你个简单的办法,反过来钻,木屑会自动掉下来的。

网友:
做通孔应该不慢,用带锯会快很多,就是看有没有那个技术了

网友:
楼主说下是多大的板上开几个这样的孔。。

网友:
参考那些用来楼板开下水管道的空心钻,结构好像就一空心钢管,类似木工用的开孔器,前端镶嵌刀粒

做个专用夹具,反过来钻,吸尘设备跟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刀开好的孔等在干燥后就变形了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以我的经验大概还是用水刀最合适了,这么硬的木头密度很大短时间湿一下是不会变形的,加工好了当场擦干应该问题不大,当然激光也可以试一下,不知道刀口烧痕有要求吧. 飞机钻肯定不行,孔太深了,定制专用钨齿桶锯是可以的,排削降温要动点脑筋,机加工毕竟效率低质量差.当然自己动手买几十台质量好的水泥墙开孔机,都配上120mm的金刚砂桶钻头,设计一套安装架,通上水就把硬木板当水泥板来开孔了一下钻两三块估计也没问题,几十台三班倒也挺快,就看老板会不会算肯不肯出钱了  以上土招供LZ参考

网友:
用大雕刻机 编好程      做好工装   每次板子放上去   雕刻机就反复的按照编好的程序转圈   不晓得这个办法够不够笨

网友:
yong 排钻才是王道

网友:
一定要上图...只要看到实物...才能够想到最贴近你的办法...

关键点只有一个,就是材料太厚...其余的都不是重点...太重可以搞起重设备...

比较贴近可行的方法是电脑锣..就是数控铣.唯一的问题是太深和冷却方式...这些都要根据材料具体情况和要求实施..所以上图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6头广告雕刻机,或200W激光切割机,外发就行了,1W个也就10天以内,哦是10W个,就找多有几台的加工点,如果在广东这个就好办了。

100MM深的木头你用激光试试看能不能行?就是1000000KW的也不行!!!

网友E:
我是做木制品的,这个东西如果想要快速做几乎不可能,而且目前的方法做还要特别小心,千万注意刀具使用情况,容易出工伤.

网友F:
這個不用說了 直接用好的木工開孔器 要整個鉆肯定是不行的 開孔器 速度快 效率高 不廢料!

网友G:
我现在也在做十几W个刀柄,忙得晕头转向的

网友H:
中心木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哦

网友I:
标题
来个图吧!

网友A:
木屑可以卖给种蘑菇、做人造板的 。

网友J:
线锯+回转机构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K:
做一个空心钻,可以用焊上去的刀粒或者别的,
这样,排削就可以解决了,如果不行,还可以加点儿气吹一下。
动力方面可以用减速装置。比较省电,或者别的能量,二来,发热也不会太大。
如果板面比较光滑,定位和固定用吸盘也不错。
整个设备搞下来,重量一个人差不多可以拿起来,
使用应该很方便。效率应该不错。
刀杆刀杆
刀杆刀杆
刀杆刀杆

网友K:
刀杆 刀杆
刀杆 刀杆
刀杆 刀杆
刀杆 刀杆
刀杆 刀杆
刀杆 刀杆
刀杆 刀杆
刀刃刀 刃刃刃
刀刃刀 刃刃刃

网友L:
如果在木头上画一个圆圈,用麻花钻绕圆圈钻一圈孔,再用开孔器弄,不知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