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问题

楼主(2012-08-07):
今天改无刷 不知道怎么回事 插电后蓝灯一直闪 对不了频 是怎么回事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路人甲表示:
天线还在么?你改焊了什么位置?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先检查一下那个接收器的 2.7 伏电源有没有电。
然后,如果有示波器的话,看看接收器晶震有没有
电压和波形。还有检查一下接受器上面的透明保护
胶,看看有没有开裂。
你要是有接收器附近的大图,我可以帮你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 问题解决了 因为这次改无刷 还买了高频头 一直没用会 可能是这个造成的影响 后来用DX4控 重新对拼 居然又行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高频头是接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