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温越来越高~~关于电调散热~~~值得推荐的方法~~

楼主(2012-08-08):
刚才看见一兄弟问电调散热的问题,确实夏天温度高,大负荷工作必然会造成电调温度过高,至于高到何种程度电调会烧,这个我没经验,也没有具体的数据。

不过温度低一些肯定对电子产品来说是好事。我这个是双天40A V2电调,与之搭配的是双天3542EA,KV950,13X6.5,3s2200,装在北西二天马HV上面。

以往的飞行感受来看,气温25-28°,4.5分钟下来,电调温度就已经烫手,更不要说连续飞行。

找到收购二手电脑的,在主板上拆几片散热片下来,把电调外皮拆掉,露出散热铝板,根据铝板尺寸把散热片修理到合适的大小,涂上散热硅脂,3根扎带扎上完工。手工好一些的,电调外皮不需要全部去掉,只需把电调上面的散热铝板露出来即可。

目前无论怎样暴力动作,连续3块电池下来,电调温度手感就是温温的。散热效果相当不错!值得推荐。唯一遗憾的是电机受不了,连续飞行的时候,电机发烫,手都不能碰。

看图:

比我这个再小一些,矮一些的散热片一样没问题。

比我这个再小一些,矮一些的散热片一样没问题。

记得涂散热硅脂,扎带就可以轻松绑紧。

记得涂散热硅脂,扎带就可以轻松绑紧。

网友:
呵呵,我也是这样做的散热!

网友:
我觉得电调散热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在螺旋桨下面

网友:
又学到了,好主意,去看看单位的旧电脑拆开来
现在就行动,哈哈

网友:
一直是这么干滴

网友:
有道理,记得一个朋友搞了一架epo的3a机,夏天真没办法飞,几分钟下来里面电池、电调滚烫。通风一定也要搞好。

网友:
上个60A的。

网友:
电机要反抗了!

网友:
电调散热的问题

谢谢分享,顶 我爱丰田绿 兄

又见7楼 wolfly兄的可爱诱人头像了,
我这个老头也不禁多看几眼。

陈伯

网友:
确实是个好办法。我没有摸过我的电调,我的理念是只要是知名品牌的电调在标定的范围内使用,就应该扛得住。发热是正常的,电子元件只要合格,这点温度不算事。反正飞到现在没有遇到电调保护的情况。

网友:
电调散热面对准螺旋桨气流

网友:
顶丰田绿,学习了

网友:
我也是一个样

网友:
通风搞好就可以了,电装必定发热,不单单是电调,单单参考电调温度去决定飞行间隔,不是很好吧~(*+﹏+*)~

网友A:
电机同样热的受不了的路过。。
连续飞行根本没戏,必须休息五分钟。。
打算整个风扇给电机散热了。。

网友B:
 螺旋桨飞机的散热基本没什么问题~楼主的方法不要用到大涵道机,金属涵道机上哦.金属涵道的电调什么都不要粘,什么都不要加,安装在风扇的进气口一类。保证有不停的大流量风冷就可以了。  热溶胶熔化,黑胶布熔化,AB胶发臭,尼龙带变软,至于散热片嘛。。。。上面的油漆会冒烟。螺旋桨飞机标配的电调一般极限不超过70度,金属涵道标配的电调可以达到100度以上。好的电调保护温度110度以上,所以不能承受110度高温的胶水千万不要用来粘涵道机电调

网友:
好方法,值得推广,我马上在新西达30A电调上试下,看看效果如何。谢谢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飞机的散热基本没什么问题~楼主的方法不要用到大涵道机,金属涵道机上哦.金属涵道的电调什么都不要粘,什么都不要加,安装在风扇的进气口一类。保证有不停的大流量风冷就可以了。  热溶胶熔化,黑胶布熔 ...

函道没整过,100°没试过,我个人是比较爱惜设备的~~~或许有强迫症~~~
你试过函道飞机电调加散热片?不过我估计加上散热片,放在进气口,不会有你说的那样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同样热的受不了的路过。。
连续飞行根本没戏,必须休息五分钟。。
打算整个风扇给电机散热了。。

电机散热是个问题~~~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合适有效的方法~~~

网友C:
电机的散热只能用好电机了比如说朗宇 天蝎星

网友D:
昨天飞MD塞斯纳,第二块电池不到5分钟,XXD30A电调报废,就是应为散热问题

网友:
这不就是车用电调的散热方式嘛,散热片上面再加一个风扇。。。。

网友E:
都熔化了2个朗宇的漆包线了,朗宇在发热方面做的实在是不行。

网友F:
中间那个铝片是多余的,直接加散热片,效果更好

网友G:
想电机不热买大一号即可。桨不变。

网友H:
学习,学习,这样还真有用。

网友I:
电机用无头铝桨罩,效果保证好. 电机轴可以把一部分热量带给铝罩,铝罩当了个散热片. 无头的更好,可以让风吹到电机上.

网友J:
这个办法用了三年了 刚入魔就在用 效果很好 前提 要有流动风 否则照样热

网友J:
现在除了60A的电调外,全部配备的都有

网友K(2012-11-16):
好方法学习中

网友L(2013-02-25):
电直的话,不带机头罩裸飞,散热是不是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