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点评一下,同步带替换丝杆

楼主(2012-08-08):
不知道这种方式做出来的机器精度有多少,对于光轴、同步轮和同步带的选择请大家给点意见,电机是57步进电机

网友:
精度可以,力度不行

网友:
加把光栅尺,测试步进电机的步距误差可用

网友:
激光机是可以的,雕刻机用同步带减速还说的过去,做受力的传动就不合适了。

网友:
宽幅打印机就是这样的设计

楼主:
 多谢大家的点评,这个最终的目的不是做雕刻机,还有Y轴没有画,X.Y配合走轨迹用的,是做搬运吃力不大,所以说同步轮的选择挺重要的,太大了就怕力矩达不到,太小了就怕速度达不到!

网友(2013-03-31):
做受力的传动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