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校正操蛋牌角尺的(精密平口钳的另类用法之一)

楼主(2012-08-08):
我买了一个125毫米的宽座角尺。在上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59888)里我已经将该角尺的真实品牌曝光。操蛋牌角尺有两个操蛋的地方:

操一:尺身是弯曲的,而且装到底座上的时候也装歪了,所以看起来就像比萨斜塔一样(指的是与测量面和底面都垂直的那个面上)。
操二:测量面的角度明显不是90度(用百分表测定过的另一把角尺和精密平口钳做为基准来比较,歪得厉害)。

要解决操一和操二,只有先把尺子和底座分开。我发现除了涂胶水以外,还有A、B两个地方起到紧固的作用(见第三张照片,改造之前我没有拍照)。A处好像是冲压的,B处好像是灌了树脂之类。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尺身和底座是如何连接的。

无论如何,我用5mm双刃铣刀在A、B处钻了两个直径5深8的孔(底座宽度11mm左右)。然后用下面照片中的方法把尺身和底座分开。

用精密平口钳夹紧底座,顺时针旋转C处的M6螺钉,就可以把尺身弄松动。如果力量不够的话,可以用下面照片中的方法,顺时针旋转D处的M6螺钉,D处的力矩会大很多。

总之,把尺身从底座上分开以后,把弯曲的尺身压直(我是用钻床的主轴来压的),这样就解决了操一。

然后,底座上A、B两处攻M6的螺纹,上两颗M6X6的顶丝。

最后按照下面照片的方法组装尺身和底座,一边压紧底座,一边拧紧A、B两处的顶丝。

一个不那么操蛋的宽座角尺就诞生了。

网友:
学习学习,说不定我的尺会掉地上摔歪了呢

网友:
奸商  是不是木工用的

楼主:
这个远不如15块的木工角尺规矩。买来的时候包装倒是挺好的,塑料盒子里面还有海绵垫,还有合格证,还有精度1级的标签纸。

这一切的伪装也不能掩盖这把宽座角尺操蛋的事实。这种尺也就只能在网上骗骗天真单纯的男青年……

网友:
你既然用平口钳为基准,应该可以用更好的固定方法,你可以将尺座夹紧,将尺靠紧钳身,然后钻两对穿孔,然后用圆杆过盈铆紧,正规的产品也是用铆紧来来固定的!
我觉得你现在这方法不耐久!

网友A:
拐尺校正办法:在白纸上用木工墨斗弹出一条直线,拐尺底子放在直线上,然后用细铅笔沿着直尺画一条垂直方向的线。再把拐尺反过来放在墨线上,拐尺的直角放在第一次画的线的交点上,再沿着直尺划一条线,看看两条竖线是否重合,如果是重合,那拐尺就很理想了。如果有交叉口,看看往哪边偏,用磨石来磨直尺的边缘,直到两条线重合为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肯定不耐久,而且不能受力。算了,我不想搞了,我爹是铆工,我一点也不会。尺身很粗糙,底座左右有0.05的误差,真的还不如自己重做一个。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这把尺的材质特别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爸还是个木工,我觉得找机会把他的手艺继承下来比较好。

网友:
鄙视奸商

网友:
我也有一把更操蛋的角尺,是粘上的,不是铆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拐尺校正办法:在白纸上用木工墨斗弹出一条直线,拐尺底子放在直线上,然后用细铅笔沿着直尺画一条垂直方向的线。再把拐尺反过来放在墨线上,拐尺的直角放在第一次画的线的交点上,再沿着直尺划一条线,看看两条竖线 ...

看来墨斗的作用还很大的!以前不知道,现在明白原来尺子可以是不直的,但墨线一拉就是直的!

网友:
不要总说JS JS的      说价格吧

楼主:
量具是一种特殊商品

我没有说过厂家或者商家“奸”,我觉得厂家和商家的做法很错误。作为量具,只存在能用和不能用两种状态。如果你便宜是材质差一点,或者耐用性差一点,或者表面粗糙一点,或者瑕疵多一点,或者包装简陋一点,我都可以接受,但是我决不能接受不能用的量具。

每个量具都有CMC标志,我买的这个宽座角尺也不例外。我只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在这些人眼里就是废纸。

如果因为成本低达不到1级的标准,可以标注合适的等级。如果这个厂连最差的等级也达不到,我只能认为给这个厂家发放生产许可证的公务员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说价格
什么价格

网友:
你这两个顶丝孔换到另一边会更好一些,按照片上,你的基准在左边,而你拧顶丝的时候的力矩是向右旋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125mmX80mm的,18元。这个尺寸的,淘宝上14、15元的很多,我不信14、15块的比这个更糟。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5mmX80mm的,18元。这个尺寸的,淘宝上14、15元的很多,我不信14、15块的比这个更糟。

18?超便宜啊  单加工这两片料也差不多了 厂家还给你粘在一起          成量的啥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125mmX80mm的,18元。这个尺寸的,淘宝上14、15元的很多,我不信14、15块的比这个更糟。

14 15的说不准能碰上直角好点的 不过我认为这个价格能买上能用的直角尺 关键是要看人品和运气了。  说不准人品爆FA  运气超好 能买上精度更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不希望厂家把这两个东西粘在一起。厂家浪费了很多东西:胶水、人力、物流。

就算它一块钱又如何?改变不了它操蛋的事实。

我已经说过了,量具是特殊商品,厂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二十五条。

要节约成本,厂家可以在材质、工艺、包装等方面降级。我没有要求和成量的比。成量的企业标准肯定是很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说我想要厂家怎么样,我想要厂家这样:

标注这把尺能达到的精度等级。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超便宜啊  单加工这两片料也差不多了 厂家还给你粘在一起          成量的啥价?

假定成量的100元,您也接受,问题是假如您真掏了100元买了成量的角尺,您能肯定就一定是成量生产的合格品?

楼主:
我买过很多廉价而劣质的产品,或者高价而劣质的产品,我一句怨言都没有。但是,这把尺却让我恼火万分。

其他的东西可以自行修整,但是新量具必须要拿来就用,否则就失去了量具的价值。也就是说,这18块钱的东西其实一文不值。

要重现这18元的价值,我使用了划线平板、校正过的角尺、精密平口钳、钻床……花去了一定的时间。对于没有这些工具的人,或者不愿意花时间的人,这18块就算打水漂了。

幸好,这把角尺的尺身目视是弯曲的,所以不会有人拿它来测直角。要是尺身是直的,保不准有人直接拿来用了,结果只能更糟。

不过我也要检讨,幻想18块能买到1级品,太天真了。

网友:
哈哈,我的角尺和三角尺都是5元一个的,足够用啊

网友:
 就算它一块钱又如何?改变不了它操蛋的事实。
这种操蛋的量具就算卖1块钱也是错,因为它就不应该出现在市场,既然卖就应该是合格的能用的。

网友:
操蛋的有关部门!

网友:
网上良莠不齐,难以甄别

网友:
 关门...放有关部门.....

网友:
这么垃圾还真不如自己做的

网友(2013-10-25):
引用 网友A:
拐尺校正办法:在白纸上用木工墨斗弹出一条直线,拐尺底子放在直线上,然后用细铅笔沿着直尺画一条垂直方向 ...

这个方法,校准一般精度如木工用角尺还可以,金工角尺精度比较高,墨线铅笔线无法比较到丝级别的偏差。例如德标2级角尺200*130尺寸内外角偏差要小于0.04mm,0级更苛刻到0.009mm

网友:
  要我看直接用平口钳来当角尺算了~

网友:
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这价格可能吗?我买的一半大小的也要八十左右(近半年没摸规格记不很清了,应该是75的?).从来买的没有卖的精,便宜的好货可遇不可求。

网友(2014-04-10):
论坛有个煞笔啊 卖给我个电动工具 送了我把角尺  我用这个角尺画线 裁板竟然拼不上

网友:
拿角度尺一量 也是歪的 ,送人东西 送垃圾 哪个煞笔 我鄙视他一辈子

网友:
自己做把角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