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导轮

楼主(2012-08-08):
参考了kenken的图,自己弄的,4毫米钢棒,板牙套丝,螺母上紧,不用找人加工

网友A:
看来381还是注重性能啊,没看明白这样这根轴怎么固定不左右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381还是注重性能啊,没看明白这样这根轴怎么固定不左右动呢?

左右两个诱导轮各有一个螺母,上紧了就不会左右动了,车体上那两个孔跟轴之间也有一定的阻力摩擦,左右动基本不会,也别上的太紧就可以,很简单。

网友B:
前面那个齿轮抠的洞灰常霸气侧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那个齿轮抠的洞灰常霸气侧漏

汗,漏就漏,我懒得做一个连接的箱体,直接这样让齿轮跟双流波箱啮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汗,漏就漏,我懒得做一个连接的箱体,直接这样让齿轮跟双流波箱啮合

全面贯彻性能压倒一切的方针!

网友C:
板牙套丝,这活不容易。反正我的没套好丝。可能我的板牙没用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牙套丝,这活不容易。反正我的没套好丝。可能我的板牙没用对。

圆轴不太容易套丝,主要就是轴不好固定,我用手电钻夹住轴,再上台钳夹,才不至于打滑,个别套丝套歪了偏了也没有太大问题,毕竟才5毫米左右的丝而已,要求高的车床上车一刀,上卡簧。
套丝要先倒角好一些

网友C:
我也是用手电钻夹住轴,顶主板牙,硬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手电钻夹住轴,顶主板牙,硬来的。

最好是垂直夹紧了,看的比较准,但是我夹都夹不紧呢,也就随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