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快充和电池寿命的问题:快冲对电池寿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楼主(2012-08-08):
现在大家都讲究快冲,用2到3组电池,加锂电包。
记得有个帖子说大电流充电,对电池的寿命有影响。

这就有个选择的问题:到底是多买几组电池,还是现场快速充电。

疑问的原因是,如果现场3C或更大C数充电,和家里0.5C或1C充电相比,一次就会减少1个起落的话,那现场充电的意义在哪里?不考虑飞不完100个起落就退模的话,上述假设如果成立的话,则快速现场充电真是赔了夫人(锂电包和大功率充电器)又折兵(电池消耗还大)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也不清楚影响有多大。就是电池不用的话,3.85保存,多久就不能用了。如果1年就不能用了,那现场快速充电也有意义。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给予指导。

网友:
一个电池有一百次起落就够了,450才1元多上一次天,爽了。
其他方面的消耗远超此数,比如一次炸机

网友:
比起油机,还是便宜很多

网友A:
我为你专门拍了照片

我不知道快充有损寿命这个说法是谁提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一块电池在不摔的情况下能用多久。
反正我手里现在只剩下这4块快充电池了,其它电池都已经坏了(摔变形后不久就鼓了,凑巧的是全都是慢充版)。
黄电池是2011-12-23买的。
黑电池一块是2011-02-10买的,一块是2010-12-14 买的,都是花牌。每充电一次我就画一个记号,有时候忘记了就不画了。最多的次数是140-160次之间,最少的在50-70次之间。
自己判断吧

网友B:
正常充,正常用,早了去了
一年才能飞几次
我的电池都是放坏的,md

楼主:
感谢分享,学习了,马上要买电池了,也这么记录一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快充有损寿命这个说法是谁提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一块电池在不摔的情况下能用多久。
反正我手里现在只剩下这4块快充电池了,其它电池都已经坏了(摔变形后不久就鼓了,凑巧的是全都是慢充版)。
黄电池是201 ...

楼主:
请教,你是怎么保存的,3.85,还是满电保存?放多久放坏的啊?

引用 网友B:
正常充,正常用,早了去了
一年才能飞几次
我的电池都是放坏的,md

网友C:
个人认为大电流不是伤电池的主要原因,伤电池的主要原因是高温,还有满电储存时间过长,过充,过放,以及炸鸡。
只要是真正支持5C充电的电池,大电流充电后基本上都不会升温,而且采用大电流的人一般都是随用随充,因此大电流充电反而大大减少了满电储存的时间,所以对电池反而更好。
另外刚充满后就飞,飞起来感觉还更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大电流不是伤电池的主要原因,伤电池的主要原因是高温,还有满电储存时间过长,过充,过放,以及炸鸡。
只要是真正支持5C充电的电池,大电流充电后基本上都不会升温,而且采用大电流的人一般都是随用随充, ...

满电保存时间更短,这点没有想到,这个应该是快充的优势。

网友:
外场快充,重要的是时间,别忘了时间是金钱…多点电池损耗算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3.8x,放了N久,N=多少?不知道。05年买了3组电池,到11年彻底让他退役的。就是这么长时间。。。这么长时间,这电池总共走了不到15个循环。
11年拿出来再飞的时候,电池已经开始严重抗议了,满油维持不了10秒就开始电调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x,放了N久,N=多少?不知道。05年买了3组电池,到11年彻底让他退役的。就是这么长时间。。。这么长时间,这电池总共走了不到15个循环。
11年拿出来再飞的时候,电池已经开始严重抗议了,满油维持不了10秒就开 ...

不知道2年内会是个什么状况。安目前的飞行频率强度,一年50周,平均每周两次,就是一块电池两年200个起落。

网友:
现场快冲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