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电调驱动坦克需要几个

楼主(2012-08-08):
还是老实的用车用电调吧,坦克集成电调不适合我用,唯一用得稳定的就是甜菜兄弟送我的自制电调,不好就是体积大驱动电压大,不过人家是做来用在6:1坦克上,我的KV用这个电调装上大电压电池上半身基本是安装不了的。
  这个坦克用车用320A电调是两个还是一个就够用,最近没有弄坦克感觉很背,所以转手去弄了个拖头,都烧掉4800了还没有一个拖板,今天看见烂尾五马分尸的KV想想还是弄好吧,有刷电调不贵的。

网友A:
买2个高压320a电调,有条件还是改波箱吧,改得能上540电机,才够意思

网友:
淘宝有卖!找卖家貌似是胖胖的包包~高压坦克混控电调~

网友:
最少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2个高压320a电调,有条件还是改波箱吧,改得能上540电机,才够意思

540算了空间真的太小了,放不下,

网友:
嘿嘿老兄是个不缺钱的,干脆上2个带行星减速的无刷电机吧,配原厂波箱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转速很慢的,kv800左右都有,用8伏电就是6400不到,算6000吧,经过减速大概就是在300转左右这样的速度,但是无刷的实际输出功率大,28级别的能跟540比了,就是贵了点2个电机得500还要花400左右买电调

网友:
其实你的KV就是波箱问题集成电调还是挺给力的,扭力不能只一味的靠电压小马拉大车迟早得累死

网友:
今天320电调修好发回来了,装到我的防空猎豹上,3s电池嘿嘿,差点把车体操爆了,灰常暴

网友:
胖胖的电调不错,除了灯光那路的电流小了点,其他都很不错了,体积也不大,改在1:24上也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胖胖电调,世界一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刷电机我都有用,我的平跑,短卡和大脚全是无刷。无刷电机分有感和无感,有感电机如果使用有有感模式必须使用有感电调,无感电机则在有感电调和无感电调都能用。如果在坦克上使用无感电机的话,低速的线性很差,推杆行程很小的情况下,无感电调的程序不太容易确定电机极性的的位置,所以电机卡卡的响,但一进入中高转区那个扭力和速度是有刷电机机无法比的。由于竞速车都是玩高速多所以用无感无刷电机比较多,尤其是大脚。相同型号下,无感电机比有感电机要耐高温一些,而且在堵转的情况下,有感电调会进入保护模式,切换成无感模式。所以我认为除了要拿坦克飘移,否则用有刷就足够了。

网友:
给出的无刷建议是为了安装方便,540好是好但是体积偏大,无刷也分外转子和内转子的,外转子的kv低1000左右,内转子的kv3500左右,这两种大概就是385电机高速370电机的分别一样,同样的体积kv越低扭力大速度慢,配合恒龙波箱能提供跟原厂电机一样的驱动轴转速但是扭力更大

网友:
外转子的无刷电机一般是船和飞机用的,只能与飞机和船的无刷电调匹配,这种动力套装一般不能用在车和坦克上,因为不可以同时正反转的.只能设定一个方向转.

网友:
有车用的无刷无感双向电调即可推动这种电机

网友:
两个车用的够用了吧,不过遥控器得支持混控,或者买个好赢的混控器。
嘿嘿,我的电调稳定我就放心了。
买了个板控,发现操作感觉和枪控有明显的区别,现在重新写程序,带空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