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通 1、2通道的混控

楼主(2012-08-08):
我的富斯9通可以和富斯3通枪控接收配对成功,我想用3通接收玩飞翼,通道数够了,但是不会设置呀,就是要1、2通道混控,这个控的中文说明太简单了,看不懂呀。
我的富斯9通还没升级,有的是原厂固件。
有会的帮帮我呀!!!

这里的“SW:混控开关类型(NOR、ID1、ID2、ON、)”
指的是什么呀???

网友:
三档开关

网友:
我记得有个飞翼模式,现在刷er9x了,想不起来了

网友:
“SW:混控开关类型(NOR、ID1、ID2、ON、)”
这个应该是指定混控打开/关闭的开关吧?可以在飞行中打开或关闭混控,er9x了,不记得了,
估计要设两个混控
1. maste:ch1
    slave: ch2
    offset: 0
    uprate: -100
    dnrate: -100
   SW: 在这个模型下面应该不用设,因为是常用

2. maste:ch2
    slave: ch1
    offset: 0
    uprate: 100
    dnrate: 100
   SW: 在这个模型下面应该不用设

设好后上舵机验证一下

网友:
楼上大米袋讲得对,应该有预设的三角翼模式(delta-wing),更简单,直接插舵机就好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忙
我再试

网友(2012-10-13):
你搞错了。1,2通道的混控不是在这里设置的。搞的我和你墨迹半天才知道是你搞错了。

网友A(2012-11-24):
th9x
三角翼要怎样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9x
三角翼要怎样设置?

网友:
晕,图片文字背覆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