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塞斯纳秒炸,请教……

楼主(2012-08-08):
飞什么机能练技术啊??我想把我塞斯纳的设备转到飘飘上不知道行不?kv1400电机,50A电调,2200mah电池。能做飘飘吗?顺便求个好飞的飘飘图纸……

网友:
搜一下"布丁版飘飘".

电机/电池/桨, 需要换掉, 电调建议也换个轻点儿的.

网友:
装备的重量太重,除电机不知道型号外,其他都要换,或者升级成大滑翔机

网友:
练技术还是好小子,翼龙

网友:
新手玩微风

网友:
可以飞,翼展要做大点的。

网友:
推荐好小子!但赛斯纳很好飞呀,如果你觉得驾驭不了那还是再玩玩模拟器吧。

网友:
塞斯纳都秒炸的话还是回炉再练模拟吧

网友:
苦练模拟器3个月,你飞塞斯纳是老手

网友:
飞塞斯纳,练一周模拟器就不会秒炸!但要调好飞机,重心、下拉、各舵面中置。

网友:
首飞塞斯纳秒炸....

复 x-pron 兄:

EPO的前拉塞斯纳比背推的EPP飘飘机无论在舵面反应、主尾
翼的牢固、机身的防扭动、抗风、好飞易飞等各方面都要好。

通常问题都是在调机(舵角、拉力线、重心、D/R、EXP等等)
和操控手法这两方面。你搞不好的换什么飞机也是飞不好的。
调好的塞斯纳在起飞时加速足够才微拉起以低角度爬升,就
不易秒炸了。

建议LZ:
(1)  去飞场找老鸟帮忙,并虚心学习。
(2)  单飞的就要多搜帖学习 + 练模拟器了。
(3)  前拉机配用1.5元的易断黄/红色胶桨可以在炸机时保护
      电机轴和机头。小炸时即换桨便可再飞了。

陈伯

网友:
新手要多多练习的

才有可能不炸鸡

网友:
自己作微风把,我也是新手,刚开始上手KT板330 后来秒炸,放弃半年从新玩起,自己从头开始练习模拟器,后来看看戴氏教程这个很重要,总结出来了前面330炸机的原因,看完戴氏教程,继续根据教程上面训练航线,练习好后,自己作微风,最后爽飞。

网友:
我当初也想过飞飘飘,翼龙,最后差点购买,但是没买,虚心可能戴氏教程3天,期间每天1个小时模拟器航线,3年内,可以手抛起飞微风,并且平稳降落

网友:
今天刚去飞了下塞斯纳,风稍微大了点,也是首飞的。
第一次起飞侧风也是秒炸啊,直接断桨了,然后换了之后继续飞,第二次挂树上了。第三次直接顺风起飞,起来了一下子飞好高啊,舵反应好灵活,非常的不适应,差点飞体育馆楼顶去了,还好因为练过模拟器,手抖的操作飞出来了,结果因为重心有点靠后再加上顶风,差点飞不回来,最后是慢慢的蹭回来然后还是直接一阵风过来挂树上了。都是小炸,断了一根桨和一小块机翼最外延。
准备重新调节下重心,下次找个没风的时候找老手指导下了。

网友:
新手还是手抛起飞

网友:
今天我固定翼首飞,小赛速度好快啊。

网友:
微风炸了。

昨天 的微风炸了。昨天和同事一块飞微风,手抛起飞很稳,但是没出二十米就炸了,电机顶进去了,坏了浆,机翼也压缩了,和同事同一感觉,还是飞成品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