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头不顾腚

楼主(2012-08-08):
前段时间买了一把直柄燕尾铣刀。买时只关注头部尺寸,没考虑直柄尺寸。我的西湖ZX-25配的是13MM钻夹头,铣刀的柄是16mm的。请教各位老大简单的解决办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是用钻夹头来夹铣刀的,只是进给小点就行

三A的钻夹头还是焊上的,我的是三个螺丝吊着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成三菱的柄,就能夹住了

不光眼高,方法也高。这方法保证不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研究生没研究好
简单的办法就是车一刀
不然就做个转接套

感谢折腾老大。如果能车的动的话,车一刀是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套夹头吧,以后总得换的,乘这个机会,一咬牙一跺脚~~

感谢楼上两位朋友。正准备咬牙、跺脚-——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贵的,要用的,你那是铣刀啊。铣夹头要买,还要上拉杆

我的钻夹头也有拉杆的。对铣夹头没有关注过,买那种性价比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钻夹头夹铣刀,注定悲剧。

到目前为止,直径最大到12mm的立铣刀都是用的钻夹头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柄部能车的动 不硬的

包子老大也来了 。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燕尾铣刀切削力很大,钻夹头玩不动

谢谢朋友。我还有一个小一号的,那天试试再决定改小直柄还是上铣夹头。

楼主:
回16、21楼朋友。这个方法考虑过。缺点是铣头悬壁太长。

网友A:
我一直是用钻夹头来夹铣刀的,只是进给小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论坛里用电磨做动力刀,把电磨固定在刀架位置,磨一下。

感谢14、15楼朋友。动力刀头正在制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车床没??  有就车它一刀.  柄应该是软的.

原来以为柄很硬,没有考虑车。既然888老大都说转夹头不行,考虑铣夹头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K:
燕尾刀千万别装在钻夹头上用,不然后后果很严重!!

原来如此。又一个没想到 。谢谢888老大。

网友B:
铣成三菱的柄,就能夹住了

网友C:
看来研究生没研究好
简单的办法就是车一刀
不然就做个转接套

网友D:
换套夹头吧,以后总得换的,乘这个机会,一咬牙一跺脚~~

网友:
引用 网友L:
车个套子,柄13,孔16,喜刀磨一小扁方,螺丝压紧

没有别的方式的时候可以考虑

网友E:
引用 网友M:

是转夹还是铣夹?好像铣夹一套很贵的。
不贵的,要用的,你那是铣刀啊。铣夹头要买,还要上拉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