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无刷的mcp有追尾,怎么办?

楼主(2012-08-08):
改了无刷的mcp有追尾,怎么办?

网友:
尾电机的还会追尾? 感觉会温飘

网友A:
不是说换7mm尾电机吗

楼主:
7mm电机有追尾

网友B:
 为啥我没追尾 M5无刷+6MM 7MM都可以 就是7MM不怎么发热

楼主:
标题
难道80%的感度高了吗?

网友C:
MCPX 。。没有感度。。。。。

网友D:
是不是尾电机的正负极焊反了~~

网友E:
缩短尾杆-。-

网友F:
昨天刚换了无刷,,**有金鱼尾····加装尾撑就好了···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