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CC小松机打磨进气口和扫气口后功率能提高多少?

楼主(2012-08-08):
26CC小松机打磨进气口和扫气口后功率能提高多少?

网友:
试试便知道!

网友:
可以提高转速

变成RCMK

网友:
玩海模的机器功率具体是多少?这个问题估计很少有人去计算。一般直观的就是看看固定的桨转速提高多少而已。
排气角、扫气角修改到多少各路高手也答 案各异。一条船要跑得快最终还是得匹配合理,如果排气角改成180,扫气角改成220就可以拿世界冠军~~~~后果不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CMB就是这结构

网友:
不是乱磨的,要测量。

网友:
LZ还是新手,路要一步步走。

网友B:
比如小松,不改的话跑50多60,改的好的可以跑到8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小松,不改的话跑50多60,改的好的可以跑到80左右。

小松只能跑50-60?

网友C:
各地区有气候的不同,我这边原装小松26装O船,1米2左右长的,化油器调到最好状态,实测最高是71K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地区有气候的不同,我这边原装小松26装O船,1米2左右长的,化油器调到最好状态,实测最高是71KM。

你那里是高原?